[技术问题解答] 求教: 如何下载MKL26的KEIL驱动文件

楼主(2015-03-24):
我在使用keil调试MKL26时出错,提示下图
查驱动时没有相应库文件,请教列位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安装了比较新的Keil MDK软件?
是否有为老的工程重新选择芯片型号?
是否选芯片时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否安装了比较新的Keil MDK软件?
是否有为老的工程重新选择芯片型号?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能否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问题原因、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能否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问题原因、如何解决的呢?

我重新下载了最新版的KEIL,顺利通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下载了最新版的KEIL,顺利通过了.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