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关于STC12C5A08S2和STC89C52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光强度模块测试 BH1750测试程序,在STC89C52RC上面能正常运行,光照度能如视频一样正常变化,但是换了芯片STC12C5A08S2后就不能变化,其能测出环境的光照度,只是不能实时的变化,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测得新的数值,不然不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我百度了说两者运行速度不一样,要改延时程序,但是改了还是不能,请各位大神指教,不胜感激!(附上原版成功运行程序,以及视频和自己改动后仍不能的程序)

网友A:
对照示波器,主要改关键的时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示波器,主要改关键的时序部分

已经搞定了,时序问题,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