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困惑

楼主(2015-03-24):
3296电位器 标称阻值: 10~2M(Ω)。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最大阻值只有1kΩ?

网友A:
不会啊,难道电阻值不对?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B:
要么你搞错了电位器规格,要么测试方法有问题。

网友C:
1 2 脚 夹子夹万用表
转圈 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难道电阻值不对?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你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2 脚 夹子夹万用表
转圈 看变化

谢谢

网友D:
你测量方法出错了吧

网友E(2015-04-29):
一起没有调试好吧

网友F:
万用表正常吗?

网友G:
3296是电位器的封装编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