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SH79F6431抗干拢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求怎么提高中颖单片机SH79F6431的抗干拢,用中颖单片机SH79F6431做了一个手持ID卡读卡器,要外出到外读卡,读卡的环境比较复杂,有5%左右的读卡器会出现程序跑飞等问题。
会出现问题的地方一直都会,不出现问题的地方一直都不会,怀疑是出现程序跑飞的地方有某种干拢源,但一时又找不到干拢源。
现求高手指点如果提高抗干拢,拜谢。

网友A:
程序的健壮性性 很重要。首先检查硬件设计,其次检查软件的控制流程。一般来说可以解决大部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