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提个卷积的问题,希望得到详细解答

楼主(2015-03-24):
信号与系统的问提
题目为下

==========================================
书上给的答案

根据题目就是求f2(t)的积分,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步骤
==========================================

而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与书上的答案比较,是u(t)/a确实缺个u(t)
刚开始接触信号与系统,不知道我计算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你写的是啥?!  你答案的第一步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写! 仅仅来问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学的积分问题么?

好好看看卷积的定义,还有卷积的性质,书上的答案利用了卷积的性质来计算,此题的目的就是练习卷积的性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是啥?!  你答案的第一步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写! 仅仅来问一个莫名其妙的数学的积分问题么?

好 ...

没描述清楚  我在改改。
第一个图是题目;第二个图是书上的答案;第三个图是网上一个和我步骤一样的答案,有一部省略了哦

计算的每步都是书上有依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描述清楚  我在改改。
第一个图是题目;第二个图是书上的答案;第三个图是网上一个和我步骤一样的答案 ...

好多年不做积分计算,小试一下,上式中要注意u(t)是阶跃函数,即时间小于0为0,大于0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不做积分计算,小试一下,上式中要注意u(t)是阶跃函数,即时间小于0为0,大于0为1。
...

先谢谢:)  再仔细研究

网友B:
大多人都会在u(t)上出错。u主要是限制t范围的,可以最后单独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不做积分计算,小试一下,上式中要注意u(t)是阶跃函数,即时间小于0为0,大于0为1。
...

根据你给公式,我提取了前面部分,没提取得我懂,
提取的等式有连个变化:
1、将负无穷打变为0,是因为阶跃函数的<0部分都是0。
2、也是我不明白的:直接将u(t)提取到积分号前,这不相当于u(t)为常数了(书上也是这样处理的),我就不明白把“u(t)当常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人都会在u(t)上出错。u主要是限制t范围的,可以最后单独处理。

额  做的几个题错误全是少个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人都会在u(t)上出错。u主要是限制t范围的,可以最后单独处理。

将u(t)提到积分号前面了,我就感觉吧u(t)当常数处理了,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C:
这个,必须严格按定义来做:

其中那个红色的 u(t) 表示定积分上下限必须满足 t≥0,即当 t<0 时积分为零。

网友C:
补充:

首帖前式直接用了如下关系式

条件是f(t)g(t)有界且t→-∞ 为零。显然满足。因du/dt=δ(t),函数与其卷积为其自身,即:

其中的那个红色的u(t)同样是为了保证积分限为 t0(t<0时,积分为零)。

网友C:
2、也是我不明白的:直接将u(t)提取到积分号前,这不相当于u(t)为常数了(书上也是这样处理的),我就不明白把“u(t)当常数了”

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把‘u(t)当常数了’”“直接将u(t)提取到积分号前”这事。

网友D:
额。都忘了

网友E:
你那个积分

是一个瑕积分,因为u在0那里不连续,所以你的分部积分是错的。
为啥可以把u(t)提出去好像一个常数?它并不是常数呀,提出它之后,你的积分下限变成了0.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做分情况讨论的结果又合在了一起,加上了u(t)这么一个记号。

网友F:
楼主的头像配上楼主的问题,好违和

网友G:
想起了上大学那会儿了,也被这个搞的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严格按定义来做:

这个不算难的推导,老抽也漏了个u(t),今早才纠正。
所以说,这个u(t)是最容易出错的。避免方法就是推导过程中不用,最后直接加,在电路理论和通信电路中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把‘u(t)当常数了’”“直接将u(t)提取到积分号前”这事。
...

还别说,还真有这事!!!

原因很简单,积分后变量是tao了,只跟t相关的视做常量,自然可以提到积分前面。

网友F:
:L截图党

网友C:
这个和“τ”无关???

能“提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τ”无关???

能“提出来”???!!!

你仔细想象为什么可以!
你昨晚发帖,看着不对劲,但看你是FD大学老师,我心里有点怵,没敢吱声。
害的我今大早起来,翻箱倒柜,找了十几本书求证。

求证过登陆论坛一看,傻眼了,6点多帖子别编辑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想象为什么可以!
你昨晚发帖,看着不对劲,但看你是FD大学老师,我心里有点怵,没敢吱声。
害的我 ...

你说的不会是复旦大学吧?:funk:

网友C:
既然提到那个“修改”,那就说一下:

昨天,给了个式子

原本应是给出两种情况的式子,即t≥0(上式)和t<0(积分为零)。由于编辑麻烦,仅给了一个式子(在文字中简要说明了一下)。今早觉得还是直接将u(t)加上为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修改: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网友C:
倒是这个:

还别说,还真有这事!!!

原因很简单,积分后变量是tao了,只跟t相关的视做常量,自然可以提到积分前面

比较有“喜感”....

网友H:
积分一个和微分一次相互抵消,在利用冲击函数卷积的特殊性,就可以得出来。
这种题目不要用卷积的公式去套,结果总是会少点东西。
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提到那个“修改”,那就说一下:

昨天,给了个式子

看书不仔细,应该是>0,而非≥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书不仔细,应该是>0,而非≥0!

这个,“喜感”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积分

是一个瑕积分,因为u在0那里不连续,所以你的分部积分是错的。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明白了点
但我理想的结果:能够有公式能够推导出来,这样以后遇到就不会犯错。这样的暇积分以后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起了上大学那会儿了,也被这个搞的头大

可能是万事开头难
看这些公式,我理解能力还是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喜感”又来了....

还喜感呢,10楼说"严格按照定义来做",后面提到u(t)都是t≥0,你们家u(t)在跳跃点有标准定义?
当然了,学术界没有标准定义,个人却可以随意定义,0到1范围内可取任意值。

大家知道上面AD797说的是队的就够了

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难的推导,老抽也漏了个u(t),今早才纠正。
所以说,这个u(t)是最容易出错的。避免方法就是推导 ...

老抽大侠那么晚回答我的问题,十分感谢。有错误可能是人都忙碌了一天,疲惫了,理解万岁。
xukun977大侠的回答也十分精彩,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积分一个和微分一次相互抵消,在利用冲击函数卷积的特殊性,就可以得出来。
这种题目不要用卷积的公式去套 ...

好久没看到七郎的“身影”了

网友H:
哈哈,你也是呀。

网友C:
to LZ:

说点实在的话....

建议初学阶段尽量地从基础做起,比如基本的定义和概念。这不仅仅是学《信号与系统》如此,学其它的科目都一样。此外,各科目间还有相关的联系,譬如这里有人提到的“瑕积分”,其实就是一般说的“反常积分”或“广义积分”,这在《高等数学》中就有。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一般的理论、技术和工程中常用。当然,说到“狄拉克函数”(冲激函数),那是“广义函数”,严格意义下这就不是一般的那种说法了。

经验告诉我们,按常规走通常才是正路。

网友I:
楼主的微积分没学好啊。哎。。其实学物理类的(电子属于大的物理类),学深了最后都是学数学,这就是为什么数学要在大学一二年级要学很深,一般仅次于数学系。没事就拿出吉米多维奇的习题做几道,当消遣,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说点实在的话....

感谢老抽大侠提醒
是我看书的方法有问题,还有加上心浮气躁,你提到的定义和概念,书上都有看到过,也努力去记住,实际做题时,比较容易掌握的知识点能用到,不容易掌握的,在做题就有问题了,十分痛苦。
我这个“病”,得“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微积分没学好啊。哎。。其实学物理类的(电子属于大的物理类),学深了最后都是学数学,这就是为什么 ...

我数学稀巴烂,我刚刚看完同济高数上册  悟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