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AC-DC问题

楼主(2015-03-24):
新手,请问AC-DC模块基本应用电路的安规电容如何选用?保险处的NTC热敏电阻如何选用?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

图片怎么发不上

网友A:
楼主是否是直接回复的?如下,建议用右上角的高级模式,就可以方便地插入图片了。

网友B:
关于安规电容选取方面最直观的可以参考我司的技术规格书中的推荐电路,同时我们也将安规电容的参数给出来了。
热面电阻NTC是负温度系数电阻,主要作用是降低启动瞬间的冲击电流。

网友C:
X电容通常不大余1uF,Y电容通常不大于4700pF,NTC主要看电流大小。

网友D:
上传图片,可以试试高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