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利用模拟iic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我用GPIO模拟iic在发送完一个字节后延时5毫秒可以发送成功,但是根据iic协议规定可以通过检测总线忙来判断是否可以继续写入。但是当我取消延时,检测总线是否忙时发送就会出错。
void ROMByteWrite(uint8_t address,uint8_t dat)
{
        I2CBusy();          //判忙
        I2CStart();
        I2CWriteByte(0xae);
        if(I2CWaitACK()==0)
                printf("1");
        I2CWriteByte(address);
        if(I2CWaitACK()==0)
                printf("2");
        I2CWriteByte(dat);
        if(I2CWaitACK()==0)
                printf("3");
        I2CStop();

//        ST_Delay_ms(5);          //发送延时
}

void I2CBusy(void)
{
        SCLIN();
        SDAIN();
        while(!(READ_SDA&&READ_SCL));
        SCLOUT();
        SDAOUT();
}

网友A:
适当加点延时,判忙试下;

网友B:
最直观的就是看下输出的波形。没加延时,你出来的时钟可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