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59)

楼主(2015-03-24):
25.4 信号描述

     请参考"I/O Mu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描述这个外设的管脚映射。一个信号可以映射成多角。

25.5 产品依赖

     为了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其它部分必须配置正确如下所述:

25.5.1 I/O线

    用USART的I/O线需要I/O管脚配置为端口配置(PORT)。请参考端口的描述。

    当SERCOM用在USART模式,管脚应配置成如下表所示。如果接收或发射是禁止的,这些管脚可以用作别的特性。

     PORT的组合配置和发射数据管脚接收数据管脚比特组的组合将定义USART信号的物理位置。

     (参考控制A寄存器描述)

25.5.2 电源管理

     USART能连续工作在任何休眠模式。事件能触发系统中其它操作而不需退出休眠模式。请参考"PM-Power Manager"关于在不同休眠模式下的描述。

25.5.3 时钟

     SERCOM总线时钟(CLK_SERCOMx_APB,X代表特指的SERCOM指示数)能在电源管理器里使能或者禁止,并且默认的CLK_SERCOMx_APB可以在外设时钟屏蔽一节找到。

     一个通用时钟(GCLK_SERCOMx_CORE)被需要来用供级SERCOMx_CORE.这个时钟必须在使用SERCOMx—CORE之前被配置并且使能。

     这个通用时钟不同步于总线时钟(CLK_SERCOMx_APB).处理这个非同步,写某种寄存器将需要不同时钟域间的同步。

25.5.4 DMA

      DMA请求线连到DMA控制器。用SERCOM DMA请求,需要DMA控制器被配置。

25.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DMAC)。用USART中断请求,中断器必须先被配置正确。

25.5.6 事件

      没有应用。

网友A:
错过了不少,一点点学吧

网友B:
楼主对Atmel的产品很熟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