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的PWM功能和串口通信功能同时用出错

楼主(2015-03-24):
小弟想用STC12C5A60S2做一个多机通信系统,期望是主机发一个字符给从机,从机接收后发PWM波,现在问题是,从机的PWM初始化函数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一调用了PWM初始化函数,串口通信就不行了,不调用则通信正常,以下是主从机程序,劳各位给帮忙看看

主机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data sendsbuf[4]=0;
uchar idata resbuf[4]=0;
float idata cj_data0[6]=0;
char idata cj_data1[6]=0;
uchar addrss[6]={0x10,0x31,0x32,0x33,0x34,0x35};
uchar num,h=0,num1,num12,num13,jj,iii,flag=0,mkno=0,e;

void serialport_init()
{
        SCON = 0xd8;           //串口方式3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工作于方式2
        PCON = 0x00;//波特率不倍增
        AUXR=0x15;
        IPH=0x18;
        IP=0x10;
        TL1 = 0xfd;              //波特率设置
        TH1 = 0xfd;            //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接收中断
        //TI = 0;
        TR1 = 1;             //定时器开启
}

void error()
{
        SBUF=0xff;
        while(TI!=1);
        TI=0;
}

void SerialPort_deal(uchar addr,uchar command)
{
        uchar sb,p,j,q=0xff,as=0xff;

        while(1)
        {
                SBUF=addr;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as=SBUF;

                if(as!=0x30)
                        error();
                else
                {

                        TB8=0;
                        SBUF=command;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sb=SBUF;//接受从机传来的状态信号
                        if((sb&0x08)==0x08)
                        {
                                TB8=1;
                                error();
                        }
                        else
                        {

                                if((sb&0x30)==0x30)
                                {
                                                do
                                                {
                                                        p=0;
                                                        for(j=0;j<4;j++)
                                                        {
                                                                SBUF=sendsbuf[j];
                                                                p+=sendsbuf[j];
                                                                while(TI!=1)
                                                                TI=0;
                                                        }
                                                        SBUF=p;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q=SBUF;
                                                }while(q!=0);
                                                TB8=1;
                                   }
                   }
                }
        }
}

void  main()
{
        uchar j;
        e=25;
        jj=0;
        num12=1;
        serialport_init();
    while(1)
    {
                num1=20;
                if(num1==20)
                {
                        if(e>200)
                                e=200;
                        sendsbuf[0]=e/100;
                        sendsbuf[1]=e/10%10;
                        sendsbuf[2]=e%10;
                        sendsbuf[3]='v';
                        RL1=0;
                        for(j=0;j<1;j++)
                                SerialPort_deal(addrss[j],0x01);
                        sendsbuf[0]='s';

                        SerialPort_deal(addrss[0],0x01);
                        sendsbuf[4]=0;
                        for(j=0;j<1;)
                        {
                                SerialPort_deal(addrss[j],0x02);//要求接收反馈数据

                                if(resbuf[3]=='v')
                                {
                                        cj_data1[j]=resbuf[0]*100+resbuf[1]*10+resbuf[2];
                                        j++;
                                }
                                else
                                        error();

                        }
                }
        }
}

从机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tready;
bit rready;

uchar idata sendsbuf[4]=0;
uchar idata resbuf[4]=0;
uchar num,h,num1,ii,num2,d,e;
uchar num1,ii,num3;
float I4,ZKB,e1,e2;
bit readend;
bit sendend;

void pwm_init()
{
        CCON=0;
        CL=0;
        CH=0;
        CMOD=0x0b;//0x0a;
        CCAPM0=0x42;
        TMOD=0x10;
        AUXR=0x01;
        CR=1;
}

/*--------------------------
        接收函数
---------------------------*/
void sre()
{
        uchar p,j,q=0xff;
        rready=0;
        while(1)
        {
                p=0;
                for(j=0;j<3;j++)
                {
                        while(RI!=1);
                        RI=0;
                        resbuf[j]=SBUF;
                        p+=resbuf[j];
                }
                while(RI!=1)
                RI=0;
                q=SBUF;
                if(q==p)
                {
                        SBUF=0x00;
                        break;
                }
                else
                {
                        SBUF=0xff;
                        while(TI!=0);
                        TI=0;
                }
        }
        if(resbuf[3]=='v')
                num1=resbuf[0]*100+resbuf[1]*10+resbuf[2];
        else if(resbuf[0]=='s')
                num3=1;
        else if(resbuf[0]=='o')
                num3=0;
        else
                num2=resbuf[0]+(float)(resbuf[1]/10)+(float)(resbuf[2]/100)+(float)(resbuf[3]/1000);
        if(num2>1)
                num2=1;
        SM2=1;
        ES=1;
        readend=1;
}

/*--------------------------
        发送函数
---------------------------*/
void str()
{
        uchar p,j,q=0xff;
        tready=0;
        do
        {
                p=0;
                for(j=0;j<3;j++)
                {
                        SBUF=sendsbuf[j];
                        p+=sendsbuf[j];
                        while(TI!=1);
                        TI=0;
                }
                SBUF=p;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q=SBUF;
        }while(q!=0);
        SM2=1;
        ES=1;
        sendend=1;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AUXR=0x15;
        IPH=0x18;
        IP=0x10;
        TL1=0xfd;
        TH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f0;
        ES=1;
        EA=1;
        num3=0;
        d=24;
        I4=0.945;
        P1M1=0xf7;
        P1M0=0x08;
        pwm_init();
        while(1)
        {
                rready=1;
                tready=1;
                if((num1<=200&&num1!=0)&&num3==1)
                {
                        e=num1;
                        e1=e+(float)(e)*2/1000;
                        e2=e-(float)(e)*2/1000;
                        if(e!=ii)
                        {
                                ii=e;
                                ZKB=1-(float)(e)/50+0.02;
                                ZKB*=256;
                                CCAP0H=CCAP0L=ZKB;

                        }
                }
                if(readend==1)
                {
                        sendsbuf[0]=(uint)(I4);
                        sendsbuf[1]=(uint)(I4*10)%10;
                        sendsbuf[2]=(uint)(I4*100)%10;
                        sendsbuf[3]=(uint)(I4*1000)%10;
                        readend=0;
                        if(sendend==1)
                        {
                                sendend=0;
                                sendsbuf[0]=d/100;
                                sendsbuf[1]=d/10%10;
                                sendsbuf[2]=d%10;
                                sendsbuf[3]='v';
                                tready=1;
                        }
                        tready=1;
                }

        }
}

void ssio(void) interrupt 4
{
        uchar sb;
        P0=0xff;
        RI=0;
        ES=0;             /*关串行口中断*/
        if(SBUF!=0x10)
        {
                ES=1;
                goto reti;
        }          /*非本机地址,继续监听*/

        SM2=0;   /* 取消监听状态 */
        SBUF=0x30;   /* 从本地址发回 */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b=SBUF;
        if(sb==0x0f)
        {

                if(rready==1)
                        SBUF=0x01;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re();
        }
        else
        {

                if(sb==0x02)
                {
                        if(tready==1)
                                SBUF=0x02;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tr();
                }
                else
                {

                        SBUF=0x08;
                        while(TI!=1);
                        TI=0;
                        SM2=1;
                        ES=1;
                }
        }
        reti:;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16-10-30):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B:
他的pwm功能初始化函数里面,修改了定时器1的设置,定时器1他当了波特率发生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