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高压思路

楼主(2015-03-24):
各位大神们,
     电路中有1000V的电源,有什么方法可以用DAC+OP+1000V实现0~1000V的可编程输出?蛋疼之处在于如何使普通供电正负15V的OP输出加BJT摆动到能控制1000V?
     如果使用PNP管子形成共射放大抬升电压,那这么高电压(要扛住1000V)的PNP管子似乎找不到?------常规的抬升电压方法似乎是如此?

网友A:
这是找耐压1000V管子的续集。

可以采用的方法不止一种。
一种方法是使用光耦传输你的运放到调整管的控制信号。当然,光耦二次需要另加辅助电源。
另一种方法是将输出电压取样放到输出的正端,且调整管使用NPN管。
其它方法还有很多。

网友B:
随便找个NPN做调整管的负极接地型的串联稳压直流电源参考一下
然后选个1500V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