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3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2015-03-24):
烧写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换了块板子也写不进去。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81
Firmware type......................Baseline
PICkit 3 Connected.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0).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25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网友A:
电路板有没有接上电源?

楼主:
接上了,用PICKIT供电和外部电源供电,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有没有接上电源?

接上了,用PICKIT供电和外部电源供电,都试过了。

网友B:
烧写接口有大电容吗?
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接口有大电容吗?
断电,重启。

烧写端口DATA端口连了4.7uF的电容,CLK端口连了三极管,烧写端口是需要大电容,还是不能有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烧写端口DATA端口连了4.7uF的电容,CLK端口连了三极管,烧写端口是需要大电容,还是不能有电容? ...

烧写端口的原件拿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接口有大电容吗?
断电,重启。

烧写端口的原件拿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C:
重新烧写下固件,在program setting里面,config,manual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