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光传感器的一些东西

楼主(2015-03-24):
可不可拿3个光传感器放到一起,分别朝向早上,中午,下午的太阳的方向
然后作比较3个传感器的返回的信号,判断出太阳的大概位置
相当于个太阳追踪器
想问问一般的光传感器灵敏度有多高,就是说我放到一起还能比较出他们之间信号的差别吗
还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那你还不如,用时间判断呢;
当然你装3个,不同角度,信号强度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直接这么做,需要挑选参数一致的光敏管,还要定期校验。合适的方法是只用一个合适的光敏管,配合适当的简易镜头放在旋转平台上。

网友C:
这个难度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如,用时间判断呢;
当然你装3个,不同角度,信号强度还是有区别的;
...

我是在北方,时间判断的话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这么做,需要挑选参数一致的光敏管,还要定期校验。合适的方法是只用一个合适的光敏管,配合适当的简易 ...

定期校验也能区别出光的方向?
平台的旋转用时间控制还是别的什么
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北方,时间判断的话不太理想

光的强度,冬天和夏天,还有阴雨天呢;
:)

网友D:
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的强度,冬天和夏天,还有阴雨天呢;

四季的变换和阴雨天都用光强来判断也可以吧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度好大。

说来听听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期校验也能区别出光的方向?
平台的旋转用时间控制还是别的什么
我理解的对吗 ...

理解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定期校验是为了保证参数的一致性,不行就要换新管子。平台旋转跟时间无关,而是光强到一定阀值开启,然后旋转到峰值停止,光敏管指向就是当前太阳的大致方向,以后进行峰值拟合追踪即可。这是很多使用太阳能电池的设备都采用的技术手段,根本无需知道时间。

网友C:
我也是在考虑不同的天气、季节等的影响;
另外,户外空旷环境中,天空照度应该都在10^4级Lux吧,一般普通器件都会饱和吧。楼主还不如说说你的具体需求,看有无其他方案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定期校验是为了保证参数的一致性,不行就要换新管子。平台旋转跟时间无关,而是 ...

我懂了
我需要一个太阳信号的返回来带动窗帘的运动
以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一个好的遮光效果
在这个平台上加个什么东西能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考虑不同的天气、季节等的影响;
另外,户外空旷环境中,天空照度应该都在10^4级Lux吧,一般普通 ...

我是想做一个太阳追踪
返回太阳大致位置的一个信号
再带动室内窗帘的运动
为了室内一个好的光线效果

网友C:
室内增加一个照度传感器,以此传感器的采样值来控制窗帘不可以吗?你的目的是室内,不是太阳方位

网友D:
这只是一个太阳跟踪电路,不需要精度指标,只要知道太阳的方位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太阳追踪
返回太阳大致位置的一个信号
再带动室内窗帘的运动

直接让光敏管半球头露在外面,有90~120度接收角,不易分辨位置
用细长管套在光敏管外面,太阳光线直射时,输出最大,偏斜后,输出明显减小,这样分辨效果会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懂了
我需要一个太阳信号的返回来带动窗帘的运动
以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有一个好的遮光效果

窗帘无需追踪太阳位置,检测到光强过限,启动拉窗帘动作就是,别搞那么复杂,没有意义的。

网友F:
对准太阳,小孔成像,再用个摄像头对着屏上的光斑。。光斑走你也走。。。

什么产品会用这方法?有意思

网友G:
用高精度流明度的光传感器,不同角度照射进来得到的信号时不一样的,具体的你可以看下OPT101和MAX44009这几款光传感器,感光度还算比较林敏的。

网友H:
我觉得将光传感器件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然后检测光照强度即可实现楼主所需的功能了。

网友I:
有种思路是直接天文时钟+室内光照度检测

网友J:
阴天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