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镜像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如上图所示,因为镜像电流源的基极连接在左边三极管的集电极,镜像电流源电流的大小变化就受左边输入1那个三极管的控制,而输入2那个三极管不能实现对其的控制,在这里小弟想不通:既然这电路是差动放大电路,当输入1这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变大时,输入2连接的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就要变小,即两者的电流变化是相反的,现在的问题是镜像电流源的电流是同时变大或变小的,这不是相矛盾么,望高手解惑??

网友A:
这里,需要考虑管子的 ro 。此外,还有“负载”上面所流的电流。

网友B:
输出1和2的增益不同而已,TR1是被下面的管子控制,输出电流2等于输出电流1的二倍,当然指的是交流电流信号。

网友C:
静态和交流分开来看

网友D:
毫无矛盾 它意味着将有更高的输出2

网友E:
它只能接受很小的信号,小到可以忽略输入信号带来的电流变化。
或者说,一般地这个电路会用在深度负反馈环路中,两个差分输入的信号总会很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这电路就从直流通路来看,在两输入端加差模信号,TR2和其下面输入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不是就不想等了么,放大电路是建立在直流通路之上的,如果直流通路都有问题,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么?用下图不是就能解决了么?望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这电路就从直流通路来看,在两输入端加差模信号,TR2和其下面输入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不是就 ...

降低了差模输出阻抗,差模增益,也降低了CMRR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这电路就从直流通路来看,在两输入端加差模信号,TR2和其下面输入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不是就 ...

能正常工作!只不过性能变差。

楼主:
多谢,小弟理解,差动放大电路之所以要使用镜像电流源,最主要的是利用其的一致性来抑制共模信号,而利用其的等效高阻则是其次,差动放大电路加上镜像电流源之所以能正常工作,是因为在两输入端加上差模信号时,这个差模电压破坏了镜像电流源2三极管CE之间的电压(因为2输入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不相等了),虽然他们的BE电压相同,但由于集电极电压不同,也就导致他们不能形成镜像关系了,这时候他们的电流就会出现一大一小,不知小弟这样的理解对不??

网友F:
楼主估计是玩数字电路比较多,你说的破坏其实是工作在非线性下。比如比较器,也是差分输入作为前级的,几个毫伏的差分输入就翻转了。
差分输入一旦大了,管子出现饱和是正常的。
作为OP的前级,本身是要一定的增益的,用楼主的方法也可以,但会降低增益,也就是导致整个开环增益降低了。
何况作为线性放大器,是要加负馈环节,否则就如楼主所说破坏了两个BJT的VCE电压。
另外作为通用OP,差分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会与下级的密勒电容形成的低频主极点也是一个很用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本菜鸟只能说,差动电路的长相是比翘翘板更敏感的水平仪,而且名字也表明了差根汗毛都会动,因此翘板两辺越 ...

其实,LZ的误区是认为BJT输出是个理想受控电流源。若抛弃这个观点,则一切都迎刃而解。而这也就是我说的“需要考虑管子的 ro ”。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不是小弟非要钻牛角尖,只是有些东西你不钻进去整明白,心里面始终是赌起的不舒服,像这电路小弟始终整不明白,上面镜像电流源如果输出2同向且大小一样变化的电流,而下面两输入三极管加上差模信号时集电极确是不一样的电流,这不就相矛盾么?(请不要说不平衡哪部分通过输出线输出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去掉集电极的2输出线你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小弟认为必然有个东西要破坏镜像电流源的镜像关系才能让这电路符合守恒定律

网友I(点评):
支持你继续大胆地推理。正确答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东西。

网友I:
楼主图中的“镜像电流源”原理不成立。
我理解的标准npnpnp镜像源电路见下图。
.
镜像源的条件:Vbe/Veb相等;电源E可以提供任意大小的电流,同时,地可以吸纳任意大小的电流。这样,当调节R1时,R2中流过近似相同的电流,镜像条件成立。
反观楼主的图,由于有射极电阻,不能保证Veb相等;由于两个Ic之和为受控常数,近似推挽关系,因此镜像条件不成立。
.
结论:此电路看似镜像,而实际上不是。

网友F:
图也不编个号.
两个输入先编号左为T3,右为T4,最下面为T5.
IC3+IC4=IC5
通常我们说的大约IC3=IC4(连四晶体管组成的威尔逊也不行,况且两个的)
直流输入必导致上面的两输入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失衡。
最坏的情况就是两输入晶体管一个饱和一个截止
IC3=IC5,IC4=0或者相反
就是最大的“破坏”
拿T4截止来说,T2都没有通路了(有漏电流),必导致其饱和,
那么IC2电流就很小了不会是T1的上的电流。如有通路必将向其它负载转移。
器件都没工作在线性状态,镜像还会成立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上面本菜鸟所言都是基于静态的直流工作,你楼上所言在说动态又开环,既然开环了还求什么保真度,当然是有负 ...

请教您所提的书的名字?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的耐心解释,看来小弟对于三极管基本原理还没吃透。既然说到这里了,小弟又有一问题要请教,如下图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教材书上都说设计三极管电路时要考虑三极管带负载的能力,看能不能输出哪么大的电流,如下图小弟就搞不懂了,三极管和负载的电流都是由电源提供,和你三极管电流有个毛关系啊

网友K(点评):
三极管电流增大,Rc的压降增大,则输出到负载Rc的电压变小;而且负载电流受Rc限制。所以要按照负载电流确定Rc和静态Ic。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中的“镜像电流源”原理不成立。 我理解的标准npn、pnp镜像源电路见下图。.镜像源的条件:Vbe/Veb相 ...

NO!
人家那个非常实用的电阻比电流镜,相比于普通电流镜,优点有几个,搞模拟IC的都熟悉。人家那个电阻电压取4.7V也是有讲究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NO!
人家那个非常实用的电阻比电流镜,相比于普通电流镜,优点有几个,搞模拟IC的都熟悉。人家那个电阻电 ...

哪个跟哪个成镜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这回徐大是正确的,B丶C有相接的是源头。

你们的说法我不认可。我在16楼中已经说明了镜像的条件,认为楼主的图不满足镜像的要求。希望看到你们的反驳。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说法我不认可。我在16楼中已经说明了镜像的条件,认为楼主的图不满足镜像的要求。希望看到你们的反 ...

这个啊,你可得老老实实听听老9的。还有老抽、52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啊,你可得老老实实听听老9的。还有老抽、52

说吧,我等着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说吧,我等着呢。

你有这个时间,早推倒出来了
∵4.7V>>0.7V
∴Io/Iin=4.7k/4.7k=1
这个太简单,聊到这就够了,没什么好争论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有这个时间,早推倒出来了
∵4.7V>>0.7V
∴Io/Iin=4.7k/4.7k=1

我考虑的是,造这么个比例形成镜像,与标准镜像电路原理是有区别的。
镜像电路的优点之一是对温度变化的稳定性,一侧电流的变大,导致另一侧电流同步变大,两个集电极压差为0,条件是两电流之和允许变化。
但是在本电路中,恰恰是不允许电流之和变化,这导致了两个电流的变化方向相反、集电极电压不为0。
当然,此电路的稳定靠的是电阻的稳流,电阻越大,稳流效果越好,但是要求的电源电压也越高。那低压器件应用呢?
能不能发挥镜像电路的原始原理做出更合理的电路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考虑的是,造这么个比例形成镜像,与标准镜像电路原理是有区别的。
镜像电路的优点之一是对温度变化的 ...

多少算低压?这个电路5V电源就够了,分立件设计5V不算高压吧?

关于首句,我前天说过"扬长避短"原则,你说的"优点"对分立件来说,可能是缺点,单单管子配对就累疯你!当然,采购和价格都不是问题就买对管吧。

网友I:
5V电压不算高,但是指标一般会低于高电压的。标准镜像电路是要求用对管,现在单封装对管也不难见。集成电路中管芯的一致性好,容易满足镜像电路的“对管”要求,应该更容易发挥镜像电路的优势。
此电路在应用中误差可以被接受,没问题。但是,用归用,也需要认识到,此镜像非彼镜像,两者相比,存在形似、魂异。

网友G:
引用 网友I:
5V电压不算高,但是指标一般会低于高电压的。标准镜像电路是要求用对管,现在单封装对管也不难见。集成电路 ...

你这种模拟电路评论格式,少见,以评代论,充满了个人主观色彩。
比如,你用理论推导证明一下,此电路什么指标会低于高压的?
最后一段跟什么都没说,是一样的,格式有点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模拟电路评论格式,少见,以评代论,充满了个人主观色彩。
比如,你用理论推导证明一下,此电路什 ...

“以评代论”,是建立在点到为止基础之上的,如果有必要再深入不迟。
对同一器件不同电压下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高压的会好于低压的。这是常见现象,自己查查就会知道。
你5V的器件,“镜像”的电流有多大?>>0.7V的Re压降有多大?Re有多大?效果能好于15V下的?

最后一段跟什么都没说,是一样的,格式有点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什么叫“跟什么都没说一样”?是你早就同意我的观点嫌我重复了,还是你没看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再说得直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以评代论”,是建立在点到为止基础之上的,如果有必要再深入不迟。
对同一器件不同电压下指标的对比中 ...

你说话风格跟老抽差不多,让人抓狂。
本人不喜欢玩虚的,所以咱换个方式玩:咱俩分别重开一贴(讨论个7788大约得千字,有开贴必要),专门讨论这两个电流镜,你叙述你的,我描述我的,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说话风格跟老抽差不多,让人抓狂。
本人不喜欢玩虚的,所以咱换个方式玩:咱俩分别重开一贴(讨论个7788 ...

你开吧,我跟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开吧,我跟帖。

可不是我叙述,你在我后面点评。
而是各人叙述个人对这个电路的认识与理解先,胡不影响,各说各的。
叙述完毕后,才可以相互评论。前面的叙述部分,就是评论的依据或者对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不是我叙述,你在我后面点评。
而是各人叙述个人对这个电路的认识与理解先,胡不影响,各说各的。
叙述 ...

你已经有整套想法,我等你表达完再有针对性的讨论比较好,否则不容易聚焦。

不如你叙述,我很在后面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中的“镜像电流源”原理不成立。 我理解的标准npn、pnp镜像源电路见下图。.镜像源的条件:Vbe/Veb相 ...

有2个射极电阻,不妨碍Vbe相等;
***同样也不能理解“恒流源做集电极负载”

结论:它虽然不是基本镜像电路,但镜像关系存在

网友I:
“恒流源做集电极负载”是应用的问题,可以先不涉及。

回到此镜像电路的讨论。我说的“此镜像非彼镜像”,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
彼镜像,即原始的基本镜像电路,是设置一侧电流,另一侧的随动,镜像具有主从关系。
而此镜像,是靠两个独立设置完成的。例如,Re不同,镜像就不成立。也就是说,1:1电流的镜像是人为制造的,它们可以在基极不相连的两支路中实现,互不影响,而并不影响电路的结果。
为什么说“不影响结果”,这要从电流的稳定度说起。
电流的稳定度是个比例的关系。例如温度的增加导致了相同电流下Vbe降低,Vbe的降低导致了dIe的产生,进而有dIe/Ie的稳定度比例。在上述两个独立支路中,尽管两个dIe会不尽相同,但是两个稳定度不会相差太大。也就是说,“此镜像”电路与“两个独立支路”电路,稳定度结果会没什么区别。这是我的定性判断,有软件的可以仿真一下对比差别范围。
先说这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恒流源做集电极负载”是应用的问题,可以先不涉及。

回到此镜像电路的讨论。我说的“此镜像非彼镜像”, ...

纠正你一常识性错误:镜像的意思不是1:1

不明白你“常识性错误”指的是什么?造成了什么误解?
“∴Io/Iin=4.7k/4.7k=1”,我试图用你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枝节问题。

网友I:
现在的问题是镜像电流源的电流是同时变大或变小的,这不是相矛盾么,望高手解惑??

以上是楼主的提问。我要为楼主的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点个大赞。

接40楼的分析,楼主对问题现在有结论了吗?如果没有,我支持你再大胆、合理地进一步推理,你离挑战成功仅一步之遥。如果成功,这个经历会对你今后的专业生涯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这是一个鲜活的分析实例,也检验着其他人的分析能力。不妨尝试一下自我挑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中的“镜像电流源”原理不成立。 我理解的标准npn、pnp镜像源电路见下图。.镜像源的条件:Vbe/Veb相 ...

1)不管VCE电压能IC的影响,2)只要电阻相同,VBE是相同的。3)当然二个管子特性要一样,LZ的电路也是构成镜像电路的,

是真镜像还是伪镜像,我在40楼有进一步的说明。

网友L:
tr1等效成一个二极管,就成了。

网友M(2016-10-29):
這樣說吧,這個輸出的不是電壓信號,而是電流信號。為了便於分析,假設只有輸出1。原理是:當輸入1高於輸入2的時候,1管集電極電流增大,則2管集電極電流就要減小。而總電流2mA不變,TR1和TR2電流又時時相等。電路則會自動減小TR1管的電流來和2管相同(TR2等同),TR1和TR2同時減小,但要滿足總電流2mA怎麼辦?差的部分將從輸出1接的負載灌進來,實現了電流輸出的目的。從輸出1灌進來的電流加上減小了的TR1、TR2電流,三路相加,等於總電流2mA。
不知講清楚了沒有。最初我也不能理解,最後用仿真纔理解了!

网友D:
又现马甲?

20楼已疑似媛媛了。

网友N:
这就是国产教科书的概念错误导致的。

本大师早就教导了正确的差动电路分析方法。

即使Gray的著名的那本800多页的书的差动分析方法也是错误的。

欧洲的MIT的作法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错误做法,导致你们永远无法理解差动的工作原理。

问题相当复杂。

但必须牢记本大师的教导才是唯一方法。

一定要保证Rg远小于Ri。

Ri可能有2个。

需要分别计算。

无论教科书和学术界承认与否。

本大师的教导都是唯一正确的。

这涉及到了反馈。

而这里的反馈可绝非自控原理教科书中的那么简单。

所有的电路设计者都必定明白。

但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所以就只能沦落到教科书的胡说八道份上了。

网友O(2019-07-04):
你要好好复习下书本了,理解下差动放大电路带有源负载的分析。

网友P:
电流镜和差分管的电流动作不矛盾的,他们都是独立运行的。电流镜Tr1增加多少,Tr2也增加多少,而,差分呢偏偏这时候输入1的管子是增加,输入2的管子电流是减少,这样一来一去,Tr2C极电流差就是2倍差分电流差,而不是一倍了,这差出来的电流,则就供给后级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