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DS18B20与直插DS18B20区别

楼主(2015-03-25):
各位大侠们;
小弟这几天一直被DS18B20困扰,不是读不出来数据,而是直插的DS18B20读出来的数据和贴片的不一致;具体情况是,我采用同一块板子,同一个CPU,同一个程序,从电路板上飞线出来测试DS18B20,直插的DS18B20读出来的数据正常,可以正常测试问题,但是同样的环境,换成了贴片的DS18B20读出来的数据只有2、3度的变化,仔细看,只读出了低位数据,高位一直为零,这是我没有配置寄存器,默认状态下读出来的数据,更奇怪的是,配置寄存器时,configuration register配置了无效,读出这个寄存时一直是FF,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图1是DS18B20寄存器,图2是我配置寄存器再读出的值,temp1-temp9对应寄存器的byte0-byte8,其中byte2是我配置0x64,temp3读出来也是0x64,byte5和byte7读出来也是一致的,但是就是配置byte4为0x1F,读出来的temp5还是0xFF,为什么啊????????

网友A:
你是从事哪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事哪方面的

电子开发,怎么,和我的问题有关系吗

网友B:
奇怪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这问题的。贴片的有办**确读数吗?是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这问题的。贴片的有办**确读数吗?是不是坏的?

只知道是DS18B20Z,后面的数字看不清了,应该没有坏哦,我换了两片情况都一样,configuration register读出为FF,手册上说第8位为测试位,出厂应该为0,我这个怎么是1,说明工作在测试模式,不知道哪位仁兄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位变为0,改成工作模式呢?

网友C:
抓取波形看一下,查查onewire的时序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取波形看一下,查查onewire的时序是不是有问题。

时序应该没得问题哦,如果是时序的问题,我其他几个寄存器值配置和读出来就不会正确了

网友D:
片子来路不正?

网友E:
有些贴片DS18B20是用DS1820打磨后伪造的。我们曾经也考虑过用贴片18B20。供应商说不是很好买。淘宝上那些便宜的是假的。
你用1820的寄存器读读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序应该没得问题哦,如果是时序的问题,我其他几个寄存器值配置和读出来就不会正确了 ...

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和手册对比,哪里不对

楼主:
被你说中了,这片子果然来路不正,换来一个maxim的片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