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容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5):
      请教各位大神!因为公司成熟产品中的通信原理图中有这么一部分,
试问这个电容是否有效呢?虽然加了直流电压,但是会不会有交流的影
响,而且如果在交流的作用下,这个电容会不会有作用呢,如果有的话
起到什么作用呢?
      拜谢给力的各位咯!

网友A:
请问电路的PCB线路,电容两端的走线是一样长吗?

网友B:
旁路电容吧!主要是滤除电路自身产生的高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路的PCB线路,电容两端的走线是一样长吗?

这个不是PCB线路,是贴片电容,下面四个是引出脚。黑色为内部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路电容吧!主要是滤除电路自身产生的高频干扰

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电容的两端都被连通线给连接了,就是不太确定这点是否就是有问题。

网友C:
有用  将电流中的交流成分引到地。大小容量引的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