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smc 配置好后,端口无任何输出变化,求解答

楼主(2015-03-25):
使用的是stm32f103z,想用它驱动lcd的,lcd是8位数据宽度,主代码: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ENABLE PERIPH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CONFIG PERIPH FUNCTION
        GPIO_Configuration();
        FSMC_cfg();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7);
        while(1)
        {
                wait();
                *(vu8 *)(0x60000000)=0x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wait();

                *(vu8 *)(0x60000000)=0x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
}

//FSMC 配置是这样的,用的是bank1 block1:
void FSMC_cf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2;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2;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x00;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0x02;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NOR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这样配置后 NE口 NWE口 DB0-7无任何输出变化

网友A:
需要把这一项里面相关的参数改为自己实际的定义

网友B: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发些资料给你参考下;

网友C:
这是官方的;

网友D:
是不是没有启动、使能呀。。。

网友E:
GPIO配置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