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频率越低,放大倍数居然也会下降

楼主(2015-03-25):
小弟我最近做一个脉搏测量的电路,一级放大100倍,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频率到10HZ一下放大倍数就不对了,很是奇怪,明明我用的是脉搏测量专用的芯片OPA378。还有就是我用的信号还好一点,用NJL6601R光电三极管直接就歇菜了。。。所以在此求教大家啦。。。。

网友A:
模电渣表示,放大电路应该有带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电渣表示,放大电路应该有带宽吧

你说的没错,开始我也认为是运放带宽度问题,才换了现在这个运放来做,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运放是高端货,可能是电路参数的问题吧,贴出来电路看看

网友C:
不应该,信号源内阻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开始我也认为是运放带宽度问题,才换了现在这个运放来做,结果还是不行

看看你的电路呗,记得当年将带宽的时候貌似和电路有关系。

你的头像不错

网友D:
电路图没贴出来,让人家对着空气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没贴出来,让人家对着空气提意见?

不好意思,我疏忽了现在附上图

C3与R10连接处加一个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100倍,单个运放,都不行。

谢谢大家!

我也试过10倍的,但是信号太小,全是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C33不应该有。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我再试一下

网友A:
确实不对啊,运放的正相接入了一个1.65V的直流电压,你用虚短虚断算一下,电压增益等于50.5*3.3/ui - 100,本来增益是-100(反相放大),结果还受ui影响,其实100Hz和10Hz的情况是一样的,放大倍数做周期性波动,只不过100Hz频率高,你没感觉到而已,等你用发光管的时候,因为ui小很多,所以放大倍数就被削弱的特别厉害了,即使你改变频率也是一样的

你把正相接地就行了

网友F:
同意楼上,
还有即使不考了100倍放大的影响;
你可以画一下这个电路运放的频率增益响应,这几个元件R10/C3  C1/R5,确定频率增益,频率到2HZ就是-3db(100倍的),10HZ以下肯定是下降的

网友G:
单电源放大交流信号提供偏置是对的,最关键是输出接了个100UF的电容,不稳定不说,还把有用的信号都给衰减了。
没有工频陷波器恐怕也不好吧

网友C:
C3对低频阻抗大

网友H:
你打破理论,你的问题,好好查电路吧

网友D:
算算看,C3在10Hz时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D:
跟运放高档低档没有关系。C3在那里,1000元的运放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I:
脉搏测量电路是一个带通放大电路。

网友I:
22楼没有看到图,现在看到图,8楼的图就是这个特性,你这个电路是带通放大电路。

网友J:
都是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K:
OPA365是差分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OPA365是差分运放吗?

不是的,是单电源的普通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
还有即使不考了100倍放大的影响;
你可以画一下这个电路运放的频率增益响应,这几个元件R10/C3  ...

当时考虑想滤除50HZ的工频干扰,现在想想反而弄巧成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