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107板子上I2S播放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I2S播放功能有一个PCM1770PM的芯片,我只找到PCM1770的手册,另外还有一个PCM1770PW的手册,发现管脚一样,然后按照逻辑,结合另外一个帖子作为参考,试着实现静音功能,结果没反应,我想问一下这个PCM1770PM能按照PCM1770的逻辑使用吗?

楼主:
哎,捣鼓半天还是没法实现静音功能,目前采用开关中断的方式控制播放,每次开关会产生杂音,效果不好。
另外这段时间尝试把USB音频播放和某个微操作系统搞在一起,各种问题,简直崩溃。求指点哪里可以学习到一些keilMDK的debug技巧,我看debug里面各种选项各种窗口琳琅满目,但是我只知道基本的内存查看,变量查看,错误报告查看(这个看了也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
之前是总线错误,改着改着变成用法错误,还是3种不同的用法错误随机出现,偶尔还有可能不出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楼主:
这个微操作系统的调度函数是我自己从ARM9版本做的移植,没什么信心

网友A:
楼主好可怜,期待高手解决,帮顶

网友B:
这个看下硬件设计方面的是不是有缺陷的。

网友C:
其实楼主还是蛮强的啊,继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