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同STM32差异四:功耗区别

楼主(2015-03-25):
4. 功耗区别(以 128k 以下容量的作为参考)
1)
睡眠模式 Sleep:
GD32F:
12.4mA
STM32F10X:
7.5mA
2)
深度睡眠模式 Deep Sleep:
GD32F:
1.4mA
STM32F10X:
24uA
3)
待机模式 Stand By:
GD32F:
10.5uA
STM32F10X:
3.4uA
4)
运行功耗:
GD32F:
32.4mA/72M
STM32F10X:
52mA/72M

楼主:
GD32交流:405873903

网友A:
GD的功耗要偏大一点,但是我是做GD的,我相信GD一定会越做越好!顶一下楼主 ,辛苦了

网友B:
stm32的整体功耗比GD要好的,但是在运行功耗上稍微弱点。

网友C(2020-03-25):
我现在用GD32F103C8T6,光板上面就焊电源烧录口,烧录口的上下拉,其余引脚悬空。初始化就把端口设为浮空输入,低电平;开启PMU,然后进入standby模式。但搞了好久还是mA级的功耗。我已经黔驴技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GD32F103C8T6,光板上面就焊电源烧录口,烧录口的上下拉,其余引脚悬空。初始化就把端口设为浮空输 ...

进入standby模式的时候所以的外设都关闭了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进入standby模式的时候所以的外设都关闭了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应该是我原来用的包有问题。另外的大神给了我一个新的包就可以做到10uA左右,但我自己做deepsleepmode还是做不到100uA以下

网友E:
从MOSFET特性来看,不主张采用浮空输入!最好是输出模式,高低都行(有细微差别)!

网友:
我以为架构差不多的呢

网友F:
原来还有这个区别呢

网友G:
功耗很多的区别吗

网友H:
都是arm内核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I:
这个功耗的区别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J:
代码库都是一样的。

网友K:
GD的功耗以后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