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DCE62005配置问题

楼主(2015-03-25):
CDCE62005的开发板有一个配套软件,在PC上设置好参数,就可以直接download到芯片里面了。

但是,这个软件只配合开发板使用。

我的问题是, 我的产品上用到CDCE62005, 我希望在生产的时候,配置一次, 以后再也不需要配置了,所以,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可以使用PC端的软件,来配置我板子上的CDCE62005?

谢谢

网友A:
有个简单办法: 其实电路和开发板设计成兼容, 那么就可以直接使用开发板的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