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净化器

楼主(2015-03-25):
我搞了一个车载净化器,我感觉只用一个LM7812稳压不太好,因为开车的时候有波动有冲击,大家认为呢?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车的电压都是15V左右的呢?

网友A:
车载净化器是否必须用12V电源呢?

网友B:
那就用汽车级的稳压器;

网友C:
汽车点烟器上的电压一般是12v

楼主:
成本问题啊,汽车上不是12V的一般12V以上的!还有各种车有各种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本问题啊,汽车上不是12V的一般12V以上的!还有各种车有各种的电压!

汽车电瓶一般都是12V铅蓄电瓶,一边开车,一边充电,充电电压为14.2V.启动时电流大,电压会下跌,但点火电感反电势会折射到12V电瓶,打火时有几十V~上百V,几百μS的尖脉冲.
所以想要一个干净的电源,不能指望7812.
96年俺做过车载遥控门锁,用了一个555电路振荡,输出用一个小变压器变压,再用7805整成5V,成功地绕开了上面那些障碍.
现在条件可用一个带隔离的DC/DC模块.
其实你个车载净化器,用些粗电应该影响不大的拉.哈哈,没必要瞎折腾.

网友E:
78xx系列压降好象是2V以上,除非电池电压一直在14V以上,否则没办法保证12V稳定的输出。
还有LS说的干扰也是个问题。
所以,要么降低电压输出,要么先升压再降压,或者使用DC/DC

网友F:
电源前端加个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前端加个软启动电路

启动后还会波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启动后还会波动啊

7L说过了,7812需要2V压差才正常工作,所以12V电瓶若是跌到低于12V,7812输出就会变低.故一定要用12V就只好选用DC/DC模块才行.

楼主:
波动只会升高不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