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材质PC40,42,44各厂商命名不同

楼主(2015-03-25):
单位有项目需要用到变压器
但是看tdk网上有分传输用,开关电源用变压器,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还搜到所需要磁芯材质有H5A,H5C2,搜索一些资料,说这两种都属于PC40
请问磁芯具体命名规则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传输用材质损耗小些,开关电源用的材质属于功率型材质,PC40属于大功率材质,需要根据实际用途选择,比如常用的PC40材质,适合做逆变电源等输出变压器,其主要特点是在大功率情况下不易饱和。
目前磁性材料没有相应的命名规定,都是各个生产厂商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