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大哥大姐们,在批量生产中怎么给贴片的PIC单片机烧写程序

楼主(2015-03-25):
我第一次做这些东西,所以请教一下工作了的大哥大姐们,在你们公司里面怎么批量地给贴片的PIC单片机烧写程序啊?   用什么工具,是焊完板子后烧写还是焊完板子前烧写?     我要烧写的是PIC16FXXXX系列的单片机。月产量大约在9000左右。。。。

网友A:
KIT3,ICSP方式烧写,焊完板子再烧。

网友B:
看你了,应该用专门用于大批量生产烧写程序的工具,PM3好像是一个

网友C:
在线也有批量烧录的。

网友D:
正常批量生产是用microchip的PM3

网友E:
PM3,写好了再贴,还可以让代理商帮你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3,写好了再贴,还可以让代理商帮你写。

了解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焊板之前烧写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正常批量生产是用microchip的PM3

长见识了

网友H:
先烧写好,然后在焊接!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H:
先烧写好,然后在焊接!

是的,这样会方便点

网友I:
量产的话,很多公司用PM3
也有的公司为了实现产品的可追踪性,自己开发了含记录SN信息模块的GUI实现量产时的烧写工作.

网友J:
在线烧写,方便修改

网友K:
当然烧录好再贴啦,用对应适配器接个ISP(ICD,PICKIT3)都可以烧录,我就这样批量的,最重要成本低

网友L(2015-07-18):
两个办法,一个是 KIT 或者PM3,如果考虑到工具价格较贵的问题,那就用直插烧写座+转换座,

最科学的办法当然是先将片子烧写好程序,然后再焊接到板子上

网友M:
烧好程序再焊接,只能手贴不能机贴了吧,难道自己再编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烧好程序再焊接,只能手贴不能机贴了吧,难道自己再编带?

单片机有托盘装的啊,我们公司有先烧好在用贴片机贴的,也有先贴好在批量烧写的,都可以,看哪种方便或者省时省力,这个本来就不用纠结的,很多时候板子焊好了,你的程序需要批量升级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先后顺序没关系,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买烧录器

网友O:
看什么IC  我上次处理过PIC一个 过贴片机的时候会把程序擦除

网友P(2015-09-25):
个人感觉应该首先考虑到日后升级的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先烧再焊,方式有很多种,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6-02-29):
用机器批量烧录完了再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