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路过,上几个图....

楼主:
前阵子,给了几个二极管的基本模型,其在一般粗略分析中常用,所以在教科书中必然出现。这里,给几个实际点的东西,看图:

1N4001-7

1N5817-9

楼主(2015-03-25):
继续给几个:

楼主:
曾经有人说那是“折线”,还给了个“线性式子”....

楼主:
其实,此帖的目的是给几个“半对数关系图”....

那个看似“折线”的图其实与折线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此帖的目的是给几个“半对数关系图”....

那个看似“折线”的图其实与折线没有关系。

楼主,你给我留几个门牙吃肉可好?

给个提示:

波特图

网友B:
想买辆自行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酱油先生一切你说了算。当老师的都不喜欢学生提问,在下有个疑问,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变换到另一区域,如 ...

老兄,此帖就是受您那段话的启发而给出的。

将If对Vf画出一曲线可以发现此一曲线可由好几段直线性连接组成,而每一段直线性可以由不同恒定压降串联电阻(这个电阻不同于动态电阻且大于它),譬如1N4148的Vf在0.45到0.55V是一段比较宽广类直线性的区段,在这区段Vf=If×Rdc+Vz。

我一直弄不明白,线性坐标下那“几段直线性”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有最后那个在0.45到0.55V间的“一段比较宽广类直线性的区段”,能否给张相关的图来说明一下。

至于半对数坐标下的那些“折线”,其实明白了其大致的区间范围和趋势我认为就可以了。

你说的大信号下用个电阻等效,这好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通常的粗略分析甚至都可能忽略掉那个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年轻人!

谢谢大家!

看maychang给了-10,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过实测又在方格纸上画Vf对If的线,每隔0.025V,得出一曲线,一曲线可近似好几小段直线组成,而范围 ...

你厉害,这个帖子他几乎什么都没说,你也评论这么多。
顶楼图一看就知道是datasheet上的,下面几楼一看就知道是半导体物理基础上的,对微电子专业是重点基础课,此外半导体制造工艺也得掌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这个帖子他几乎什么都没说,你也评论这么多。
顶楼图一看就知道是datasheet上的,下面几楼一看就 ...

什么时侯和k5联手了哈哈

楼主:
既然不愿意给图,那就继续。老规矩,先记录:

楼主:
接着给几个那位提到的1N4148的图:

1)NXP(线性)

2)DEC(半对数)

楼主:
再给几个相关的图(半对数):

楼主:
我已经说过实测又在方格纸上画Vf对If的线,每隔0.025V,得出一曲线,一曲线可近似好几小段直线组成,而范围最直又最广的就是0.5v那段,用这段当恒压源比较好。像LED一样每3倍电流可视为一段直线性,例如1~3mA丶3~9mA,若要更准确就用2倍,当然如果不需计算很准确就大概定个值或用徐大方式。    奇怪了老师怎么跟学生較真呢?公开场合一切以老师的为准则,私底下大家都用自己熟悉的也沒人知道。

这个“几小段直线”是直线连接离散的测试点呢,还是其它的什么东西,没图不得而知。但那个“恒压源”有点奇怪,怪在0.5V这个点上。上面给的那些都是各厂家数据手册中的数据图,这个各位可以去找找那个“恒压源”。

楼主:
此外,最好别提那“学生”什么的。学生还分小、中和大,其中“大”内有有硕和博。在我这里,都是“大”以上的。

这里,正因为是“公共场合”(其中可能有不少学生),所以我才较真。私底下,除非给钱来咨询的,才不管你玩些什么玩意儿呢。

网友A(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受不了你。

网友E:
老板,来半斤酱油再兑半斤醋,多少钱

楼主:
有图就可以说几句了。先集中给几个式子:

楼主:
上面是按指数律模型给的近似表达式子,其中a和b为特性曲线上的两点。显然,U等差则I等比

这个显然是指数函数的折线近似,其U上是等间距的。需注意的是,Ra和Uza都随a点而变,并非是常数。此外,Ra也不是直流静态电阻,其实是那条折线的∆U/∆I。

当然,这也没有回答那个0.5V附近的“特性”。

不过,无论如何给了个图和说明还是该赞一下的。

楼主:
最后补充一句:

由于二极管的指数律模型实际是过原点的,所以Uza并不会出现负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给我留几个门牙吃肉可好?

给个提示:

K5胆儿肥了!练摊儿也不挑个地儿

老抽在老旱就暴露出怯懦的一面——从来不敢既发贴图又有数学式再配有文字,而独立的或图或式怎么会错呢?

今天故伎重演:截几个手册曲线几个教课图例,能说明什么问题,给自己点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您哪里不明白我的意思,附个图表,如果能用一个公式求出整个Vf/If关系,就不必如此分段计算。 ...

拿脑袋撞墙角!
算术,可是老抽强项;模电,只是半路换的专业

别以为“打酱油”真是等闲之
56十年代沿海城市流传个段子:父亲给78岁小孩子5分钱和一个盘子:去打2分钱酱油,别撒了!久之,当邻居们看到小孩两手端个盘子小心翼翼时,就会说:他爸的船又上岸了
所以说“打醬油”背后都是有料滴

网友E:
楼主卖萌啊!
发几个典型结管特性图,是补习电路基础,还是想说明什么?

主题几个图包含信息量是很大滴
楼主是针对那5个模型中的哪一个?
楼主强调那个0.5V是啥意思?

网友A:
▲ 需注意的是,Ra和 Uza都随a点而变,并非是常数。此外,Ra也不是直流静态电阻,其实是 那条折线的ΔU/ΔI。▲
▲ 三)那个二极管的折线模型,其实就是向小型号模型的过度。这里阐明 了那个转折点,且还有那个直流偏置点。▲

说了这么天,其实仅仅是重复了课本上那个折线模型,没有任何新意。

不过本帖开篇给那几个图怪吓人的,能把实测和理论,和实用结合起来可不简单。现在俺平静了。

要是讨论不出什么新意,或者是拿出更实用模型,到此大家可以歇歇了。

网友F:
在哪里能买到电子原件计算手册,实用不复杂的q247981545

楼主:
关于1N4148,再补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