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设计的仪器 —FPGA给PXI平台带来无限可能

楼主(2015-03-25):
主 题:软件设计的仪器—FPGA给PXI平台带来无限可能
演讲人:宋文波,冯升
时 间:2015-03-26 10:00:00(今天距离会议开始还有1天)
简 介:软件设计的仪器(Software Designed Instruments, SDI)诞生于2012年,是由NI发布的业界第一款矢量信号收发仪(VST),为PXI平台和自动化测试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在2014年,软件设计的仪器(SDI)更是不断丰富,拓展了更宽的应用领域,此次讲座中,您将了解SDI中的核心部件——可编程FPGA如何给自动化测试带来了更高的性能和灵活性,工程师们如何使用NI PXI软件设计的仪器结合LabVIEW重新定义仪器,更快地创新。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70(2015.03.25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NI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70(2015.03.25 10:00后才可以进入)

这个时间有点问题。

网友B:
时间已经过了;

网友C:
刚买了15万的NI  PXI产品加机箱
想问一下   NI入住21家了吗

专家回复:谢谢您对NI产品的支持,请问“ 下NI入住21家了吗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通过哪些途径更为全面的了解你们的仪器,有无示例说明?

专家回复: 您可以在官网上进入对一个仪器的产品界面,查看它的规格书和用户手册。此外,许多仪器也会有白皮书来介绍它们的应用场合和实现方法。最后,您可以安装对应仪器所需要的驱动,安装完之后会有现成可用的范例。

网友D:
在测量仪器中FPGA的应用带来哪些好处?

专家回复: 使用FPGA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1 高吞吐量的并行处理; 2 低延迟和高速响应,因为所有的决定和处理都是在FPGA中进行的,无需通过CPU。 3 可编程,更加灵活。 并且,使用LabVIEW FPGA可以使用户无需了解底层的VHDL语言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FPGA。

网友D:
NI的软件如何给CPU编程好像网上看到过

专家回复:NI的LabVIEW图形化编程软件可以方便的在CPU上完成编程

网友D:
PXI要和labview一起使用吗?

专家回复:我们许多的PXI仪器都是支持除了labview之外的语言的,比如C,.NET等,在安装相应驱动的时候都会有相应语言的范例出现,

网友D:
可编程FPGA可以带来哪些好处?

专家回复: FPGA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1 高吞吐量的并行处理; 2 低延迟和高速响应,因为所有的决定和处理都是在FPGA中进行的,无需通过CPU。 3 可编程,更加灵活。

网友D:
该仪器可以开发安卓系统?

专家回复:这种仪器目前不能开发安卓系统

网友D:
真是\"无限可能\"吗?

专家回复: 是的,软件设计的仪器可以为硬件仪器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扩展性,最大限度发挥仪器的潜力,给仪器带来无限的可能

网友D:
NI 的 PXI除了LabVIEW,还支持其他语言么?

专家回复:我们许多的PXI仪器都是支持除了labview之外的语言的,比如C,.NET等,在安装相应驱动的时候都会有相应语言的范例出现,

网友D:
请问LAbview FPGA 是通过什么接口通信的?

专家回复: 具体的通信接口是由仪器来决定的,比如使用PXI平台使用的就是使用的PCI/PCIe总线,CAN卡就是使用的CAN接口,串口卡使用的就是串口协议等。

网友D:
目前FPGA在测量中应用情况如何?

专家回复:不管是在多通道模拟/数字采集,还是在射频测试领域,  FPGA在测量中都有广阔的应用

网友D:
软件是如何升级的?

专家回复: 软件可以通过“ 菜单栏->帮助选项->升级软件 ”来完成升级的

网友D:
Labview提供的有中文版的官方教程没?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自学水平不够啊。又不想花钱,能给点PDF的或者视频教程供下载学习,应该很好啊。

专家回复: 如果对LabVIEW感兴趣,可以在NI官网或一些论坛如GSDzone.net, 或21IC的LabVIEW论坛中找到相关的中文教程。    NI 官方视频搜索:http://search.ni.com/nisearch/app/main/p/ap/global/lang/zhs/pg/1/sn/catnav:wv/ NI官方中文论坛:http://forums.ni.com/t5/NI-LabVIEW-CVI-%E6%95%B0%E6%8D%AE%E9%87%87%E9%9B%86%E7%AD%89%E4%BA%A7%E5%93%81%E8%AE%A8%E8%AE%BA%E5%8C%BA/bd-p/2170

网友D:
有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介绍?

专家回复: 具体的应用案例您可以在我们官网上看到,比如这个链接:http://search.ni.com/nisearch/app/main/p/bot/no/ap/tech/lang/zhs/pg/1/sn/catnav:cs/q/FPGA%20/

网友D:
需要用VHDL和Verilog编程吗?

专家回复: 不需要使用VHDL和Verilog编程,只需要在labview中编写程序,然后labview FPGA模块会自己将labview语言转换成HDL语言。当然,你可以在labview FPGA中调用第三方的IP,这些IP就可以是用HDL语言编写的。

网友D:
FPGA 和 PXI 结合有什么优势?

专家回复:在PXI平台上使用高性能FPGA,用户可以对板载FPGA进行编程,对FPGA硬件逻辑进行自定义,从而将软件自定义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PXI模块的数字后端。通过在PXI平台中引入FPGA技术,可灵活实现诸如连续的实时测量与信号处理、高速控制、自定义协议接口、自定义I/O等多种应用。当然这也离不开软件的支持。通过LabVIEW FPGA,用户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对FPGA进行直观编程开发。

网友D:
NI LabVIEW RIO架构有什么特点?

专家回复:labview的RIO架构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快速设计自定义硬件。NI RIO技术利用简单易用和灵活的LabVIEW图形化编程帮助您设计数据采集、通信和控制硬件。通过RIO技术,您能够使用高性能的I/O和灵活性能卓著的系统定时控制,以此来快速地创建自定制的硬件电路。 2 使用可定制电路实现自定义I/O通信和控制。RIO技术是在无需构建定制电路的情况下,为IOCC应用建立优化和灵活电子电路的理想选择。使用LabVIEW数据流编程,您可以同步FPGA的板载逻辑,实现许多您所需的通信协议。此外,您可以使用内建的LabVIEW信号处理函数和离散的线性与非线性控制,构建速率高达20 MHz的数字控制系统和速率高达150 kHz的模拟控制系统。 3 使用商业测量硬件测试更多类型的信号。使用商业RIO硬件和LabVIEW FPGA模块,您可以定义自己的硬件,而无需深入掌握关于硬件设计工具和硬件描述语言的知识。无论您需要模拟、数字或是计数器I/O或是更为复杂的I/O,用于通信协议或控制信号,您可以使用RIO技术开发LabVIEW代码,使硬件直接与信号相连。在信号需求变化时,您可以修改、重新编译,然后下载LabVIEW代码到FPGA中,以修改I/O数量、混和或者是类型。这样的灵活性能够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金,因为您可以重用相同的硬件和软件,而无需增加额外的成本。

网友D:
FPGA 应用在测试测量中会不会使操作变得复杂?

专家回复: 如果使用HDL语言对FPGA进行编程,确实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是labview FPGA模块大大简化了开发的设计流程,用户直接利用labview语言就可以实现对FPGA的芯片的控制。我们的软件编程都是对FPGA的顶层操作,而不会去涉及到底层的芯片电路,因此不会变得很复杂。

网友D:
FPGA带来的优势了解了,那会不会增加成本?

专家回复: 如果是单一的应用,FPGA在短期内确实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在需求发生变化也就是需要更高灵活性的时候,FPGA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在信号需求变化时,您可以修改、重新编译,然后下载LabVIEW代码到FPGA中,以修改I/O数量、混和或者是类型。这样的灵活性能够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和资金,因为您可以重用相同的硬件和软件,而无需增加额外的成本。

网友D:
请问如何更好地配置PXI

专家回复:可以参考PXI的技术文档,并和我们技术工程师一起沟通,来更好的配置PXI,

网友D:
使用fpga 对于测量人员的技术要求是不是更高了?

专家回复:传统的FPGA开发需要测量人员了解微电子相关的设计与编程知识,开发门槛较高。使用NI的LabVIEW FPGA模块来开发,采用图形化的手段,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难度,从而不需要对测量人员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D:
VST的频率覆盖范围是多少?

专家回复:VST有多款产品,其频率覆盖范围在65 MHz到6 GHz

网友D:
VST的带宽是多少?

专家回复: VST有多款设备,带宽从200Mhz到766Mhz

网友D:
请问学习LavVieW难不难?大概多久可以掌握?

专家回复: labview相比于传统的文本语言上手会容易得多。具体的学习时间还是要根据个人以及应用需求来决定。一般来讲,对于简单的一些labview编程,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学会。

网友D:
PXI会不会取代传统仪器?

专家回复: 应该说模块化仪器和传统的台式仪器是两种不同架构的选择。模块化仪器相比于传统仪器使用起来更加灵活,自定义功能更多。但是某些场合,传统仪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比如某些单一的测试测量。因此PXI和传统仪器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具体需要看客户的应用需求是什么。

网友D:
VST可实现实时无线信道仿真吗?

专家回复: 可以的。VST可以实现实时无线信道的仿真,如MIMO射频信号的仿真等。如果您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技术,可以参考这个网页。  http://www.ni.com/white-paper/14027/zhs/

网友D:
在PXI平台引入FPGA更适用哪些测量领域?

专家回复: PXI平台中引入FGPA,更适合无线信号测试,硬件在环测试,自定义的数字IO测试等。

网友D:
PXI平台结合FPGA对于简化测试过程有何帮助?

专家回复:当测试需求发生变化时,我们可以方便的修改FPGA上的代码,就可以轻松的完成新需求的测试。此外,测试代码在FPGA上可以以硬件快速的执行,加快测试时间。而PXI平台是一个模块化的测试平台,当需要应对新测试功能需求时,可以直接增加模块化的测试仪器,方便的完成测试过程。

网友D:
PXI与VXI有什么区别吗?

专家回复:1 VXI 是最早引入模块化仪器概念的总线,它成功地减小了传统仪器系统的尺寸并提高了系统集成化的水平,主要用于满足高端自动化测试应用的需要,并已成功应用于军用航空的测试和制造业的测试等。然而,VXI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价格昂贵且基于过时的VME总线,缺乏软件标准,无法显著提升系统吞吐率;而且由于VXI不使用标准的商用PC技术,无法降低系统成本。 2  PXI因为基于成熟的PCI总线技术,和VXI相比,具有更快的总线传输速率(132MB/s vs 40MB/s),更小的体积以及更好的性能价格比。此外,PXI能够提供纳秒级的定时和同步功能以及坚固的工业特性。最后,得益于软件的灵活性和不断更新的模块化硬件,用户可以最少的投资随时升级整个测试系统。如此优良的扩展性,灵活的软件架构使得基于PXI模块化仪器平台的系统集成变得更加的普遍。PXI在模块化仪器平台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种平台基于紧凑、高性能测量硬件,并集成了定时和同步资源,对于传统的独立仪器来说是理想的替代产品。

网友D:
用户可重编程的话,这个切换时间在多少?

专家回复: 切换是很快的,用户在开发环境中重新对FPGA编程,并完成编译,部署在FPGA上。这个过程只需要数小时即可完成。

网友D:
是不是得先掌握FPGA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使用?

专家回复: 不需要,labview FPGA模块允许工程师在无需掌握或者了解HDL语言或者FPGA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就可以对FPGA芯片进行控制,整个编程过程是用的都是labview语言。

网友D:
现在模块化是发展趋势,可选择的模块那么多,在选择时NI会提供技术指导吗?

专家回复: 您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工程师,根据您的具体应用我们的工程师会为您选择最适合您应用的模块和硬件设备。

网友D:
LABVIEW需要c语言编程吗?

专家回复:不需要的,而且在labview中可以调用C语言编写的DLL。

网友D:
NI LabVIEW FPGA编译云服务是什么?

专家回复: 通过LabVIEW FPGA 云编译服务,美国国家仪器向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程序员提供“云”编译VI的功能,从而将编译工作从开发计算机上移除。默认情况下,它们能针对大内存64-bit机器。这些机器使用最新计算机技术内嵌FPGA编译功能。此外,开发者还可以并行编译多个VI以测试不同版本的代码修订。

网友D:
VST与传统堆叠式仪器相比较有哪些特点?

专家回复:NI VST不仅具备快速的测量速度和小巧的生产测试仪器组成结构,同时还拥有研发级箱型仪器的灵活性和高性能。VST因此可以用来测试各种标准,如802.11ac,5.8 GHz下其误差矢量幅度(EVM)优于-45 dB(0.5%)。此外,发射、接收、基带I/ Q以及数字输入输出都拥有共同的用户可编程FPGA,使得VST远远优于传统的箱型仪器。

网友D:
想更了解些NI PXI ,有更详细的资料么?

专家回复: 您可以在我们官网上输入PXI关键词,参考相应的白皮书和应用案例。

网友D:
采用的是什么FPGA?xilinx?

专家回复: NI的仪器上使用的都是Xilinx的FPGA芯片和编译器。

网友D:
如何购买使用NI PXI呢?

专家回复: 如果是购买的话,请您联系我们的销售工程师,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0509800就可以了。具体使用的话,随仪器自带的有相应的操作手册,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D:
在测试测量领域,硬件直接执行相比软件执行有什么优缺点?

专家回复: 如果是软件执行,软件的命令传递到UUT需要经过应用软件、CPU、操作系统、驱动等层次,响应速度一般只会有25ms左右。如果是利用FPGA的硬件执行,那么无需经过CPU而可以直接与UUT进行I/O通信,响应速度可以达到25ns。并且当系统出现软件崩溃的时候,不会影响硬件执行的结果。

网友D:
请问labview支持哪些编程语言?

专家回复:labview本身就是一门编程语言,但是在labview中可以调用其他语言编写的DLL。我们的许多仪器都是支持第三方的编程语言的,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就会安装相应的范例,比如C、C#、.NET、VB等。

网友D:
采用的xilinx哪个系列fpga?

专家回复: 不同仪器采用的FPGA芯片型号是不一样的,可以参考: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allkb/ED6FC9CF7B983CFD86256DCE0072E313

网友D:
NI只做测试测量领域的仪器吗?

专家回复: 不只做测试测量,还在控制领域,如运动控制以及视觉等多个领域等有产品

网友D:
请问NI提供工程师现场技术支持吗?

专家回复: 是提供的,不过具体支持情况还需要跟NI的技术支持部门进行协商

网友D:
产品升级的费用高不高?

专家回复:如果购买了SSP服务,labview软件可以在一年之内免费升级。具体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0509800联系我们的销售工程师。

网友D:
如何获取技术支持?

专家回复:  可以在NI官网或拨打技术支持热线 021-50509800上获得技术支持。

网友D:
支持几个通道?

专家回复: NI的产品一般都会支持多个通道,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产品的通道数,可以在NI官网或拨打技术支持热线 021-50509800进一步查询。

网友D:
NI pxi现在都支持PCIe么?

专家回复:NI的PXI现在支持PCIe协议,所有PCIe/PXIe设备都是基于PCIe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