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下 USB gadget问题

楼主(2015-03-25):
AD, mx, USB, ge, ST
我使用imx6做usb device, 使用同步传输模式,向usb host(usb host是另外一块imx6)传输数据,usb host设置urb 的number_of_packets为20,device这一端,分配了10个req,每个req调用回调函数时,接着又usb_ep_queue了这个req,但是在host端,收到的数据不全,第一个iso_frame_desc没有内容,请问这个问题是哪里引起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A做usb device, 使用同步传输模式,向usb host(B)传输数据,

usb host设置urb 的number_of_packets为20,device这一端,分配了10

个req,每个req调用回调函数时,接着又usb_ep_queue了这个req,期间没有

控制时间,是一直不停的usb_ep_queue,但是在host端,收到的数据不全,

第一个iso_frame_desc没有内容,请问这个问题是哪里引起的问题?

问题二,device端只分配4个req,还是不停的usb_ep_queue,但是host端,

只有4个iso_frame_desc有数据,host不是应该等到20个帧才中断吗?

device这一端,是不是在完成一定的req时,要有时间间隔?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2015-05-04):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5-06-24):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设计Gadget驱动的设计,第一步就是把开发板做成一个U盘(也可以说是读卡器),插到电脑上,就可以访问U盘一样访问Flash或者SD卡了。请问楼主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C:
不太懂这方面,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D:
我没有用过imx的usb,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