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黑胶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电子黑胶会对电路和电路板有影响吗?坏处有哪些呢?

网友A:
散热有点影响
防水 防潮 防摔 防抄

网友B:
要是板子坏了,维修麻烦;

楼主:
谢谢,还有人补充吗?
比如对输入输出阻抗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人补充吗?
比如对输入输出阻抗会不会有影响?

应该没有影响,我公司以前用硅酮胶,都没有影响

网友D:
貌似对线路板有点腐蚀,但影响不大,最大的好处三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