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建立参数初始化

楼主(2015-03-25):
#include "E2PROM.h"

static INT16U        EEPROM_R[cwEEPROM_MAX];
static INT16U        EEPROM_W[cwEEPROM_MAX];

void sFactorySET(void)
{
        //请问,在这里如何建立参数初始化
}

void sRecovery(INT8U bTotal)
{
        INT8U i;
        eepromRead(0,EEPROM_R,cwEEPROM_MAX);

        if (EEPROM_R[0] == 0xFFFF||EEPROM_R[0] == 0){
                sFactorySET();                //所有参数第一次使用前将参数初始化
                for (i= 0; i<bTotal-cwPASSIVE_CNT; i++){        //15个
                        EEPROM_W[i] = (INT16U)*((&g_wSYZJ)+i);
                        EEPROM_R[i] = (INT16U)*((&g_wSYZJ)+i);
                }
                eepromWriteNByte(EEPROM_W,0x300,cwEEPROM_MAX);
                for (i= 0; i<bTotal; i++){
                        EEPROM_W[i] = (INT16U)*((&g_wSYZJ)+i);
                }
                eepromWriteNByte(EEPROM_W,0x0,cwEEPROM_MAX);
        }else{
                if (g_wCSHF==1){                //参数恢复
                        eepromRead(0x300,EEPROM_R,cwEEPROM_MAX);
                        for (i= 0; i<(bTotal-cwPASSIVE_CNT); i++){
                                *((&g_wSYZJ)+i) = EEPROM_R[i];
                        }
                }else{
                        eepromRead(0x0,EEPROM_R,cwEEPROM_MAX);
                        for (i= 0; i<bTotal; i++){
                                *((&g_wSYZJ)+i) = EEPROM_R[i];
                        }
                }
        }
}

楼主:
五个变量为g_wSYZJ,g_wSYAA,g_wSYAB,g_wSYAC,g_wSYAD

变量cwPASSIVE_CNT=5

网友A:
楼主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

楼主:
在函数void sFactorySET(void)
如何添加五个变量g_wSYZJ,g_wSYAA,g_wSYAB,g_wSYAC,g_wSYAD的参数初始化

网友:
如果是复杂的,可以考虑结构体

网友:
通过结构体很容易再用指针调用穿送给函数初始化

网友:
把五个变量作为参数放到那个函数里

网友:
如果不传递参数,直接写到内部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过建议把空改成参数吧,再内部负值给变量

网友B:
通过参数传递可以做到

网友B:
也可以通过结构体变量,也可以

网友B:
结构体变量要用指针最好做,直接就穿送过去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库函数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