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准备用518的参照例程用串口部分,总是没有数据送出

楼主(2015-03-25):
以前用过100系列的,现准备用518的参照例程用串口部分,没有数据送出,CPU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那位高手用过这个芯片,请提点下,谢谢。

楼主:
原来是评估板的外晶振不能正常起,改为内部的22.1184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评估板的外晶振不能正常起,改为内部的22.1184就可以正常工作

恭喜楼主如愿解决问题
你用的新唐的芯片工作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如愿解决问题
你用的新唐的芯片工作稳定吗

用100系列的还不错,051这些总是觉得晶振不容易起来,不知是不是PCB搞不好原因

网友:
你要看电路部分,如果你用的是官方那个板子,还不出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00系列的还不错,051这些总是觉得晶振不容易起来,不知是不是PCB搞不好原因 ...

新唐的单片机有没有测试过功耗呢
想找一款功耗低的芯片

楼主:
我是用厂家的库提供的例程的,目前来说并不完全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单片机有没有测试过功耗呢
想找一款功耗低的芯片

如果要特别低的,这种系列内核不算有优势的,考虑下其他内核的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特别低的,这种系列内核不算有优势的,考虑下其他内核的CPU

是的,目前正在考虑msp430单片机

网友:
只要要求不严格,直接用内部振荡器,这样更安全可靠

网友:
比如有内部压控振荡器的,就不用外部晶振,咱们的晶振不靠谱,要用也用日美生产的,不会坏

网友:
如果用430可以用内部dco那个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启动了,还有休眠,不过新塘也有的

网友:
只是楼主要认真学习搞清楚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目前正在考虑msp430单片机

建議可以考慮使用NANO series 他與MSP 430是相同等級的

楼主:
现在还存在问题是串口3和串口5不能正常工作,发收不行

楼主:
SYS_GPA_MFP_PA3_UART3_RXD与SYS_ALT_MFP3_PA3_UART3_RXD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議可以考慮使用NANO series 他與MSP 430是相同等級的

你说的是功耗,稳定性方面都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功耗,稳定性方面都一样吗?

同问啊,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功耗,稳定性方面都一样吗?

功耗是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