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IO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2015-03-25):
现在公司有一款产品技术改进,之前用的是W78E058DDG单片机,由于引脚不足,当时用到74HC245,74HC574等锁存器,现在重新开发选用的是STM32F103VB,IO口完全覆盖。由于该产品分为两块控制需要将STM32的信号送到控制板上。控制板距离大约4m,中间用串口线传输数据。现在担心STM32IO信号衰减,不知道还要不要加锁存器驱动?请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串口线最远的通讯距离在10米左右,最好双绞线,加屏蔽线;

网友A:
如果是IO信号的话,4米还是比较长了;
可以加施密特触犯器,阻容滤波等;

也可以通过IIC扩展IO(可以加IIC中继器)

网友B: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