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70的ddr空间1G空间是怎么映射的.

楼主(2015-03-25):
从映射表里就看到0x8000_0000 - 0x8fff_fffff
和0x9000_0000 - 0x9fff_ffff, 共256*2才512M啊,那其他的512M映射到哪里去啊.

有看明白的大神没?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Kinetis使用的DRAM控制器可以访问1GB 的 SDRAM, 然而Kinetis地址空间只提供512MB供DRAM控制器使用,所以K70能支持的DRAM大小为512MB.
DRAM 控制器对应的访问地址为: 0x7000_0000–0x7FFF_FFFF & 0x8000_0000–0x8FFF_FFFF 共计 512MB。
0x9000_0000–0x9FFF_FFFF 属于FlexBus访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使用的DRAM控制器可以访问1GB 的 SDRAM, 然而Kinetis地址空间只提供512MB供DRAM控制器使用,所以K7 ...

谢谢,仔细看了下资料,确实没有说到关于1GB的内存是如何分配的.搞不懂在参考手册里面为什么不说明一下.
在4.2.2.1 DDR controller aliased areas里面也只有提到external 512MB ddr device. 所以就很有疑问.

再次谢谢,不过楼上说明是否有官方的资料呢?还是FSL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个事情?

网友:
这个真难,楼主会了教教我们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