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3.10.53内核TF卡和SD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大侠们,我们使用的是明远的imx6q开发板,自己的底板把SD卡换成了TF卡,在3.10.53内核下SD卡正常挂载,但是到了TF卡的时候确不行。
SD卡就是比TF卡多了一个WP,其它的都是一样的。

通过跟踪代码发现在/driver/mmc/core/slot-gpio.c中的
int mmc_gpio_get_cd(struct mmc_host *host)
{
struct mmc_gpio *ctx = host->slot.handler_priv;

if (!ctx || !gpio_is_valid(ctx->cd_gpio))
  return -ENOSYS;

// return !gpio_get_value_cansleep(ctx->cd_gpio) ^
// !!(host->caps2 & MMC_CAP2_CD_ACTIVE_HIGH);//原始代码
return 1;//我强制返回1
}

这样修改TF卡就可以正常挂载。

gpio_get_value_cansleep(ctx->cd_gpio)理论上应该返回0,但是在TF卡的时候返回0x00040000。
就想请问各位,这个东西要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在SD卡,和TF卡的时候会返回不同的结果。

谢谢了。

网友A:
SD卡可能多了个写保护的功能,注意看看wp和cd这两个脚

网友B:
SD 卡比tf多了WP的鞋保护,在内核配置管脚时候去掉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网友:
你不用那个多余的管脚就行了

网友:
或者参考卡套,那个转换卡套

网友C:
楼主你好,楼上朋友提供的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