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小技巧之IAR生成和调用Kinetis函数库

楼主(2015-03-25):
生成库文件:

1.首先建立好自己的库工程,注意库里不用加main函数,因为库不是线程(不用来执行),而是要被调用的,所以在库工程里写好自己的底层驱动代码封装到C文件里(可以多个C)就OK了,这里我就自己随便添加了个底层驱动(ADC)的C文件建立了BSP_Lib工程作为例子说说生成和调用Kinetis库,如下图:

楼主:
2.如上图,把自己想要添加的驱动文件都添加到工程里面,不过要保证编译需要的相关头文件和相关C文件(如上图的CPU文件组和Header文件组),另外需要添加BSP_Lib.h文件,在里面把库里的函数声明成外部函数和添加上调用时需要的一些参数,本例子的BSP_Lib.h文件内容如下图(目前只针对ADC):

楼主:
3.准备工作完毕,然后下面需要对改工程做相应的设置,右键工程名设置如下:

楼主:
4.如上设置好之后,编译连接成功(中间如果编译错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下是否是头文件缺失造成的),在$PROJ_DIR$\Debug\Exe文件夹下就可以找到BSP_Lib.a库文件了,这样我们前一阶段的生成库文件就成功了,下面就趁热打铁说说怎么调用上面生成的库文件。

调用库文件:

1.在应用工程文件夹下建立一个文件夹命名为BSP_Library,把生成的库文件BSP_Lib.a和BSP_Lib.h拷贝到该文件夹下,然后在工程里建立工作组BSP_Library,把这两个文件添加进去,如下图:

楼主:
2.在该工程设置里的头文件包含路径里添加BSP_Lib.h路径,然后在test.c里添加头文件BSP_Lib.h,在main里调用库的函数,然后编译连接通过即可,调用库成功,如下:

/*******************************************************************************
**File Name: test.c
**Description: project test file, used to test some modules function of k60
**Editor: jicheng at Shandong University, all copyrights are reserved.
**Date: 2012.1.8
**History: V1.0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BSP_Lib.h"    //库的头文件

void main(void)
{
  //---------------insert your code in the following-----------------

  ADC_Init(ADC0, 0, 0, SEARCH_MODE);    //库函数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

    .这样子基于IAR的生成和调用Kinetis库就成功了,看起来so easy 有木有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

网友B:
IAR生成和调用Kinetis函数库

网友C:
基于IAR的生成和调用Kinetis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