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硬件电路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5-03-25):
STM32的基本系统主要涉及下面几个部分:

、电源
   1)
、无论是否使用模拟部分和AD部分,MCU外围出去VCCGNDVDDAVSSAVref(如果封装有该引脚)都必需要连接,不可悬空;
   2)
、对于每组对应的VDDGND都应至少放置一个104的陶瓷电容用于滤波,并接该电容应放置尽量靠近MCU

、复位、启动选择
   1)
Boot引脚与JTAG无关。其仅是用于MCU启动后,判断执行代码的起始地址;
   2)
、在电路设计上可能Boot引脚不会使用,但要求一定要外部连接电阻到地或电源,切不可悬空;

、调试接口

ADC
   1)
ADC是有工作电压的,且与MCU的工作电压不完全相同。MCU工作电压可以到2.0V3.6V,但ADC模块工作的电压在2.4V3.6V。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

、时钟
   1)
STM32上电默认是使用内部高速RC时钟(HSI)启动运行,如果做外部时钟(HSE)切换,外部时钟是不会运行的。因此,判断最小系统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检查OSC是否有时钟信号,是错误的方法;
   2)
RTC时钟要求使用的32.768振荡器的寄生电容是6pF,这个电容区别于振荡器外部接的负载电容;

GPIO
   1)
IO推动LED时,建议尽量考虑使用灌电流的方式。
   2)
、在Stop等低功耗模式下,为了更省电,通常情况下建议GPIO配置为带上拉的输出模式,输出电平由外部电路决定;

FSMC
   1)
、对应100pin144pin,FSMC的功能与I2C是存在冲突的,如果FSMC时钟打开,I2C 1的硬件模式无法工作。这在STM32F10xxx的勘误表中是有描述的。

网友A:
全面细致,深入剖析,透彻。

网友B:
讲的很细致,只有有了一定经验的工程师才能讲出这样有经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