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dsn文件复原

楼主(2015-03-25):
cadence中将dsn文件删除了,如何复原

网友A:
请说清楚点,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清楚点,没有明白!

就是原理图对应的dsn文件删掉了,然后原理图就打不开了

网友B:
*.DBK文件希望你没删除
可以打开试试

网友A:
接楼上,如果.DBK文件还在就可以打开,我干过这种蠢事!

网友C:
candence的原理图格式就是ds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