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

楼主(2015-03-25):
DSP和FPGA怎么通过EMIFA接口进行传输数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是哪款DSP      根据外设的多少和你的功能   选择要用几个CS

网友A:
你参考一下DSP5509的板子  上面DSP和CPLD的连接方式

楼主:
是C6416 选用CE0和FPGA连接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在DSP的datasheet———TMS320C6000 EMIF to External FIFO Interface _spra543,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按照上面的说明很快就调出来了。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15-05-22):
前来学习,什么是EMIF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