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NVIC

楼主(2015-03-25):
1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中断优先级抢占的实例。设置三个中断:EXTI0EXTI9SysTick,在EXTI9的中断服务之程序
        中实现EXTI1SysTick的优先级别的转换,使之分别出现:在EXTI1中断时可以被SysTick抢占和不可以
        SysTick抢占这两种状态。
2 硬件电路设计
   在评估板上按键KeyPB.9相连作为EXTI9,按键WakeupPA.0相连作为EXTI1LED1LED2LED3LED4
   分别与PC6PC7PC8PC9相连,用于显示不同的优先级抢占状态。

楼主:
3 软件程序设计
   根据设计任务要求,软件程序主要内容包括:
  (1)        配置两根EXTI 外部中断线(Line0 Line9),在下降沿产生中断,并配置SysTick中断。其中:
         EXTI0: 优先级= PreemptionPriorityValue,子优先级=0
             EXTI9:优先级= 0,子优先级= 1
                SysTick Handler:优先级= !PreemptionPriorityValue,子优先级 SubPriority = 0
  (2)        刚开始设置PreemptionPriorityValue=0,即EXTI0优先级比SysTick优先级高;在EXTI9中断服务子
  程序中,EXTI Line0SysTick 的优先级对换;
  (3)        EXTI0中断服务子程序中,SysTick中断挂起位被置1,若SysTick优先级比EXTI Line0 优先级高,
  EXTI 0中断被抢占,转而去执行SysTick中断服务子程序;否则继续执行EXTI Line0中断服务子程序。
  (4)        如果EXTI1SysTick抢占则LED1LED2LED3LED4循环闪烁,如果EXTI1抢占SysTickLED1
  LED2LED3LED4常亮。

楼主:
4 运行过程
  (1)        使用Keil uVision3 通过ULINK仿真器连接实验板,打开实验例程NVIC_test子目录下的NVIC.Uv2
  例程,编译链接工程;
  (2)        点击MDK Debug菜单,选择Start/StopDebug Session项或Ctrl+F5键,远程连接目标板并下载
  调试代码到目标系统的RAM中;
  (3)        程序正常启动运行后,会有以下结果:
           当第一次发生EXTI9 中断后(按下STM32板上Key按钮),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比EXTI0中断
                        优先级高。因此当EXTI0中断发生时(按下Wakeup按钮),将先执行SysTick中断服务子程序,
                        发生抢占,变量PreemptionOccured 为真,LED1-LED4开始闪烁;
           当第二次发生EXTI9中断后,SysTick中断的占优先级比EXTI0优先级低,因此当EXTI0中断发
                        生时SysTick无法抢占,变量PreemptionOccured 为假,LED1-LED4停止闪烁;
            每次EXTI9发生后,SysTickEXTI0就会发生优先级转换,出现前面2步的状态。

楼主:
                          NVIC例程程序
/*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0x_lib.h"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bool PreemptionOccured = FALSE;
u8 PreemptionPriorityValue = 0;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Configure GPIOs */
GPIO_Configuration();
  /*Configures the EXTI Lines */
EXTI_Configuration();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先占优先级分组为1

  /*Enable the EXTI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外部中断线0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PreemptionPriorityValu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PreemptionPriorityValue, 0);

while (1)
  {
   if(PreemptionOccured != FALSE)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Delay(0x5FFFF);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Delay(0x5FFFF);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8, (BitAction)(1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8)));
     Delay(0x5FFFF);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9, (BitAction)(1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
     Delay(0x5FFFF);
    }
  }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16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设置或者清除指定的数据端口位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Latency用来设置FLASH存储器延时时钟周期数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预取指缓存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PLL的输入时钟 = HSE时钟频率,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当设置完成时,RCC_FLAG_PLLRDY返回SET(1)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Configure PC6, PC7, PC8 and PC9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GPIOA Pin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GPIOB Pin9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Connect EXTI Line0 to PA.0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Configure EXTI Line0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Connect EXTI Line9 to PB.09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Configure EXTI Line9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DEBUG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file, line)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看看楼上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