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ortex-M3)中的优先级概念

楼主(2015-03-25):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
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
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
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
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
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
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
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
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
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既然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就需要有相应的寄存
器位记录每个中断的优先级;在Cortex-M3 中定义了8 个比特位用于
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8 个比特位可以有8 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7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6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5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4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这就是优先级分组的概念。

楼主:
Cortex-M3 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
优先级,因此STM32 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 位,这
4 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 组:所有4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 组:最高1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
先级
第2 组:最高2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
先级
第3 组:最高3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 位用于指定响应优
先级
第4 组:所有4 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可以通过调用STM32 的固件库中的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
的参数有下列5 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 选择第0 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 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 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 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 组

楼主:
接下来就是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指
定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1 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使能EXTI0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这里原来
为 EXTI10_5_IRQChannel,但要改为EXTI10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指定
抢占式优先级别1
stm32 nvic 总结!非常全,非常给力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指定响应优
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9_5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 这里原来
为 EXTI9_5_IRQChannel,但要改为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指定
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指定响应优
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要注意的几点是:
1)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
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
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
响应优先级别

网友A:
全面细致,深入剖析,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