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第39章 FLASH模拟EEPROM实验

楼主(2015-03-25):
第三十九章 FLASH模拟EEPROM实验

第三十九章

实验34

1.硬件平台: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2.软件平台:MDK5.13.固件库版本:V1.4.0

STM32F4本身没有自带EEPROM,但是STM32F4具有IAP(在应用编程)功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FLASH当成EEPROM来使用。本章,我们将利用STM32F4内部的FLASH来实现第三十章实验类似的效果,不过这次我们是将数据直接存放在STM32F4内部,而不是存放在W25Q128。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39.1 STM32F4 FLASH简介

39.2 硬件设计

39.3 软件设计

39.4 下载验证

39.1 STM32F4 FLASH简介

不同型号的STM32F40xx/41xx,其FLASH容量也有所不同,最小的只有128K字节,最大的则达到了1024K字节。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选择的STM32F407ZGT6的FLASH容量为1024K字节,STM32F40xx/41xx的闪存模块组织如图39.1.1所示:

图39.1.1 大容量产品闪存模块组织

STM32F4的闪存模块由:主存储器、系统存储器、OPT区域和选项字节等4部分组成。

主存储器,该部分用来存放代码和数据常数(如const类型的数据)。分为12个扇区,前4个扇区为16KB大小,然后扇区4是64KB大小,扇区5~11是128K大小,不同容量的STM32F4,拥有的扇区数不一样,比如我们的STM32F407ZGT6,则拥有全部12个扇区。从上图可以看出主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就是0X08000000, B0、B1都接GND的时候,就是从0X08000000开始运行代码的。

系统存储器,这个主要用来存放STM32F4的bootloader代码,此代码是出厂的时候就固化在STM32F4里面了,专门来给主存储器下载代码的。当B0接V3.3,B1接GND的时候,从该存储器启动(即进入串口下载模式)。

OTP区域,即一次性可编程区域,共528字节,被分成两个部分,前面512字节(32字节为1块,分成16块),可以用来存储一些用户数据(一次性的,写完一次,永远不可以擦除!!),后面16字节,用于锁定对应块。

选项字节,用于配置读保护、BOR级别、软件/硬件看门狗以及器件处于待机或停止模式下的复位。

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该部分用于控制闪存读写等,是整个闪存模块的控制机构。

在执行闪存写操作时,任何对闪存的读操作都会锁住总线,在写操作完成后读操作才能正确地进行;既在进行写或擦除操作时,不能进行代码或数据的读取操作。

闪存的读取

STM32F4可通过内部的I-Code指令总线或D-Code数据总线访问内置闪存模块,本章我们主要讲解数据读写,即通过D-Code数据总线来访问内部闪存模块。 为了准确读取 Flash 数据,必须根据 CPU 时钟 (HCLK) 频率和器件电源电压在 Flash 存取控制寄存器 (FLASH_ACR) 中正确地设置等待周期数 (LATENCY)。当电源电压低于2.1V 时,必须关闭预取缓冲器。Flash 等待周期与CPU时钟频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39.1.1所示:

表39.1.1 CPU时钟(HCLK)频率对应的FLASH等待周期表

等待周期通过FLASH_ACR寄存器的LATENCY[2:0]三个位设置。系统复位后,CPU时钟频率为内部16M RC振荡器,LATENCY默认是0,即1个等待周期。供电电压,我们一般是3.3V,所以,在我们设置168Mhz频率作为CPU时钟之前,必须先设置LATENCY为5,否则FLASH读写可能出错,导致死机。

正常工作时(168Mhz),虽然FLASH需要6个CPU等待周期,但是由于STM32F4具有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ART Accelerator),通过指令缓存存储器,预取指令,实现相当于0 FLASH等待的运行速度。关于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3.4.2节。

STM23F4的FLASH读取是很简单的。例如,我们要从地址addr,读取一个字(字节为8位,半字为16位,字为32位),可以通过如下的语句读取:

data=*(vu32*)addr;

将addr强制转换为vu32指针,然后取该指针所指向的地址的值,即得到了addr地址的值。类似的,将上面的vu32改为vu16,即可读取指定地址的一个半字。相对FLASH读取来说,STM32F4 FLASH的写就复杂一点了,下面我们介绍STM32F4闪存的编程和擦除。

闪存的编程和擦除

执行任何Flash编程操作(擦除或编程)时,CPU时钟频率 (HCLK)不能低于1 MHz。如果在Flash操作期间发生器件复位,无法保证Flash中的内容。

在对 STM32F4的Flash执行写入或擦除操作期间,任何读取Flash的尝试都会导致总线阻塞。只有在完成编程操作后,才能正确处理读操作。这意味着,写/擦除操作进行期间不能从Flash中执行代码或数据获取操作。

STM32F4的闪存编程由6个32位寄存器控制,他们分别是:

l  FLASH访问控制寄存器(FLASH_ACR)

l  FLASH秘钥寄存器(FLASH_KEYR)

l  FLASH选项秘钥寄存器(FLASH_OPTKEYR)

l  FLASH状态寄存器(FLASH_SR)

l  FLASH控制寄存器(FLASH_CR)

l  FLASH选项控制寄存器(FLASH_OPTCR)

STM32F4复位后,FLASH编程操作是被保护的,不能写入FLASH_CR寄存器;通过写入特定的序列(0X45670123和0XCDEF89AB)到FLASH_KEYR寄存器才可解除写保护,只有在写保护被解除后,我们才能操作相关寄存器。

FLASH_CR的解锁序列为:

1,  写0X45670123到FLASH_KEYR

2,  写0XCDEF89AB到FLASH_KEYR

通过这两个步骤,即可解锁FLASH_CR,如果写入错误,那么FLASH_CR将被锁定,直到下次复位后才可以再次解锁。

STM32F4闪存的编程位数可以通过FLASH_CR的PSIZE字段配置,PSIZE的设置必须和电源电压匹配,见表:39.1.2:

表39.1.2 编程/擦除并行位数与电压关系表

由于我们开发板用的电压是3.3V,所以PSIZE必须设置为10,即32位并行位数。擦除或者编程,都必须以32位为基础进行。

STM32F4的FLASH在编程的时候,也必须要求其写入地址的FLASH是被擦除了的(也就是其值必须是0XFFFFFFFF),否则无法写入。STM32F4的标准编程步骤如下:

1,检查FLASH_SR中的BSY位,确保当前未执行任何FLASH操作。

2,将FLASH_CR寄存器中的PG位置1,激活FLASH编程。

3,针对所需存储器地址(主存储器块或OTP区域内)执行数据写入操作:

—并行位数为x8时按字节写入(PSIZE=00)

—并行位数为x16时按半字写入(PSIZE=01)

—并行位数为x32时按字写入(PSIZE=02)

—并行位数为x64时按双字写入(PSIZE=03)

4,等待BSY位清零,完成一次编程。

按以上四步操作,就可以完成一次FLASH编程。不过有几点要注意:1,编程前,要确保要写如地址的FLASH已经擦除。2,要先解锁(否则不能操作FLASH_CR)。3,编程操作对OPT区域也有效,方法一模一样。

我们在STM32F4的FLASH编程的时候,要先判断缩写地址是否被擦除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再介绍一下STM32F4的闪存擦除,STM32F4的闪存擦除分为两种:扇区擦除和整片擦除。

扇区擦除步骤如下:

1,检查FLASH_CR的LOCK是否解锁,如果没有则先解锁

2,检查FLASH_SR寄存器中的BSY 位,确保当前未执行任何FLASH操作

3,在FLASH_CR寄存器中,将SER位置1,并从主存储块的12个扇区中选择要擦除的

扇区 (SNB)

4,将FLASH_CR寄存器中的STRT位置1,触发擦除操作

5,等待BSY位清零

       经过以上五步,就可以擦除某个扇区。本章,我们只用到了STM32F4的扇区擦除功能,整片擦除功能我们在这里就不介绍了,想了解的朋友可以看《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第3.5.3节。

通过以上了解,我们基本上知道了STM32F4闪存的读写所要执行的步骤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与读写相关的寄存器说明。

第一个介绍的是FLASH访问控制寄存器:FLASH_ACR。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图39.1.2所示:

图39.1.2 FLASH_ACR寄存器各位描述

       这里,我们重点看LATENCY[2:0]这三个位,这三个位,必须根据我们MCU的工作电压和频率,来进行正确的设置,否则,可能死机,设置规则见表39.1.1。其他DCEN、ICEN和PRFTEN这三个位也比较重要,为了达到最佳性能,这三个位我们一般都设置为1即可。

第二个介绍的是FLASH秘钥寄存器:FLASH_KEYR。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图39.1.3所示:

图39.1.3 FLASH_KEYR寄存器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主要用来解锁FLASH_CR,必须在该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序列(KEY1和KEY2)解锁后,才能对FLASH_CR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FLASH控制寄存器:FLASH_C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39.1.4所示:

图39.1.4 FLASH_CR寄存器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我们本章只用到了它的LOCK、STRT、PSIZE[1:0]、SNB[3:0]、SER和PG等位。

       LOCK位,该位用于指示FLASH_CR寄存器是否被锁住,该位在检测到正确的解锁序列后,硬件将其清零。在一次不成功的解锁操作后,在下次系统复位之前,该位将不再改变。

       STRT位,该位用于开始一次擦除操作。在该位写入1 ,将执行一次擦除操作。

       PSIZE[1:0]位,用于设置编程宽度,3.3V时,我们设置PSIZE =2即可。

SNB[3:0]位,这4个位用于选择要擦除的扇区编号,取值范围为0~11。

       SER位,该位用于选择扇区擦除操作,在扇区擦除的时候,需要将该位置1。

       PG位,该位用于选择编程操作,在往FLASH写数据的时候,该位需要置1。

       FLASH_CR的其他位,我们就不在这里介绍了,请大家参考《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第3.8.5节。

       最后要介绍的是FLASH状态寄存器:FLASH_SR。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图39.1.5所示:

图39.1.5 FLASH_SR寄存器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我们主要用了其BSY位,当该位位1时,表示正在执行FLASH操作。当该位为0时,表示当前未执行任何FLASH操作。

       关于STM32F4 FLASH的介绍,我们就介绍到这。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考《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第三章。下面我们讲解使用STM32F4的官方固件库操作FLASH的几个常用函数。这些函数和定义分布在文件stm32f4xx_flash.c以及stm32f4xx_flash.h文件中。

1)锁定解锁函数

上面讲解到在对FLASH进行写操作前必须先解锁,解锁操作也就是必须在FLASH_KEYR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序列(KEY1和KEY2),固件库函数实现很简单:

void FLASH_Unlock(void);

同样的道理,在对FLASH写操作完成之后,我们要锁定FLASH,使用的库函数是:

void FLASH_Lock(void);

2)写操作函数

固件库提供了四个FLASH写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Double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64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Byt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这几个函数从名字上面还是比较好理解意思,分别为写入双字,字,半字,字节的函数。这些函数的内部实现过程,实际就是按照我们39.1讲解的编程步骤来实现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入函数体看看,这样会加深理解。

3)擦除函数

固件库提供四个FLASH擦除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Sector(uint32_t FLASH_Sector, uint8_t VoltageRange);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AllSectors(uint8_t VoltageRange);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AllBank1Sectors(uint8_t VoltageRange);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AllBank2Sectors(uint8_t VoltageRange);

       对于前面两个函数比较好理解,一个是用来擦除某个Sector,一个使用来擦除全部的sectors。对于第三个和第四个函数,这里的话主要是针对STM32F42X系列和STM32F43X系列芯片而言的,因为它们将所有的sectors分为两个bank。所以这两个函数用来擦除2个bank下的sectors的。第一个参数取值范围在固件库有相关宏定义标识符已经定义好,为FLASH_Sector_0~FLASH_Sector_11(对于我们使用的STM32F407最大是FLASH_Sector_11),对于这些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我们这里电源电压范围是3.3V,所以选择VoltageRange_3即可。

4)获取FLASH状态

获取FLASH状态主要调用的函数是:

FLASH_Status FLASH_GetStatus(void);

返回值是通过枚举类型定义的:

typedef enum

实验详细手册和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1586.htm

正点原子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购买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55882779

网友A:
下载学习学习下载学习学习下载学习学习下载学习学习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B:
先下载下来看看
真是拼了,这么好的资料都来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下载下来看看
真是拼了,这么好的资料都来共享

开源共享,共同进步。。。:)

网友C(2019-08-23):
我想知道,STM32F4X在程序更新后会不会清除模拟的EERPOM中保存的数据?

网友D:
开源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