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DC_MOT 中断问题

楼主(2015-03-25):
dc, PWM, se, TE, TI

这个例程中的中断怎么样会实现循环的呢?timer会++,我改哪儿就能让这个程序电机停止呢?

这是例程源代码,方便没有这个例程的大神,从这儿看一下

/********************************************************************
* 文件名:  直流电机控制程序
* 描述:   执行该程序,直流电机旋转
***********************************************************************/
/********************************************************************
程序说明:1.直流电机启动时需要一个大的电流,所以在程序中,启动时给了一个较大的占空比,且维持一段时间
  2.直流电机启动后,将占空比调小,保证电机平稳低速运行
  3.【电机转速不能太高,否则电磁干扰,仿真器容易掉线】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Examples Include File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struct EPWM_REGS *EPwmRegHandle;
   Uint16 EPwm_CMPA_Direction;
   Uint16 EPwm_CMPB_Direction;
   Uint16 EPwmTimerIntCount;
   Uint16 EPwmMaxCMPA;
   Uint16 EPwmMinCMPA;
   Uint16 EPwmMaxCMPB;
   Uint16 EPwmMinCMPB;
}EPWM_INFO;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void InitEPwm4Example(void);
interrupt void epwm4_isr(void);
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EPWM_INFO epwm4_info;
// Configure the period for each timer

#define EPWM4_TIMER_TBPRD  10000  // Period register
#define EPWM4_MAX_CMPA     9000
#define EPWM4_MIN_CMPA       0
#define EPWM4_MAX_CMPB     9000
#define EPWM4_MIN_CMPB     0
// To keep track of which way the compare value is moving
#define EPWM_CMP_UP   1
#define EPWM_CMP_DOWN 0
void main(void)
{
.
   InitSysCtrl();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    // GPIO pin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     // Output pin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FF;     // Close LEDs
   EDIS;
// For this case just init GPIO pins for ePWM1, ePWM2, EPwm4
// These functions are in the DSP280x_EPwm.c file
   InitEPwm4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PieVectTable.EPWM4_INT = &epwm4_isr;
   EDI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ePWM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4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CPU INT3 which is connected to EPWM1-3 INT:
   IER |= M_INT3;
// Enable EPWM INTn in th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3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4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ERTM;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
   }
}

interrupt void epwm4_isr(void)
{
   // Update the CMPA and CMPB values
   update_compare(&epwm4_info);
   // Clear INT flag for this timer
   EPwm4Regs.ETCLR.bit.INT = 1;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3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void InitEPwm4Example(void)
{
  // Setup TBCLK
   EPwm4Regs.TBPRD = EPWM4_TIMER_TBPRD;           // Set timer period 801 TBCLKs
   EPwm4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4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4Regs.CMPA.half.CMPA = EPWM4_MIN_CMPA;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4Regs.CMPB = EPWM4_MAX_CMPB;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up counter mode
   EPwm4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4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4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4;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4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4;
   // Setup shadowing
   EPwm4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4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4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 Load on Zero
   EPwm4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actions
   EPwm4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4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down count
   EPwm4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Set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4Regs.AQCTLB.bit.CBD = AQ_CLEAR;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down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4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4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4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Information this example uses to keep track
   // of the direction the CMPA/CMPB values are
   // moving, the min and max allowed values and
   // a pointer to the correct ePWM registers
   epwm4_info.EPwm_CMPA_Direction = EPWM_CMP_UP;   // Start by increasing CMPA &
   epwm4_info.EPwm_CMPB_Direction = EPWM_CMP_DOWN; // decreasing CMPB
   epwm4_info.EPwmTimerIntCount = 0;               // Zero the interrupt counter
   epwm4_info.EPwmRegHandle = &EPwm4Regs;          // Set the pointer to the ePWM module
   epwm4_info.EPwmMaxCMPA = EPWM4_MAX_CMPA;        // Setup min/max CMPA/CMPB values
   epwm4_info.EPwmMinCMPA = EPWM4_MIN_CMPA;
   epwm4_info.EPwmMaxCMPB = EPWM4_MAX_CMPB;
   epwm4_info.EPwmMinCMPB = EPWM4_MIN_CMPB;

}

/*****************************直流电机控制子程序*******************************/
Uint16 Direction = 0;     //【旋转方向设置】
int32 CmpA = 0;       //占空比A
int32 CmpB = 0;       //占空比B
int32 Cw = 0;       //正转占空比
int32 Ccw= 0;       //反转占空比
void MotorControl(void);
void MotorControl(void)
{
static Uint32 timer = 0;
Ccw= 0;
if(timer <= 900)
{
  Cw+=15;       //占空比逐渐增大,加在电机上的电压增大,电机启动
  if(Cw>=8500)
  {
   Cw = 8500;     //占空比8500/10000保持一段时间,保证电机启动(因为直流电机启动需要瞬间大电流)。
  }
}
else     //
{
  Cw = 5000;      //当电机启动后,减小占空比,电机以低速运行。
  if(timer>=1000)
  {
  timer = 1000;
  }
}
timer++;
if(Direction == 0)
{
   CmpA = Cw;
   CmpB = Ccw;
}
else
{
CmpA = Ccw;
    CmpB = Cw;
}
}
/********************************************************************************************/
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 *epwm_info)
{
MotorControl();
epwm_info->EPwmRegHandle->CMPA.half.CMPA = CmpA;
epwm_info->EPwmRegHandle->CMPB = CmpB;
   return;
}

网友A:
电机转动我觉得与中断关系不大吧    这个例程没有
要不你把例程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我觉得与中断关系不大吧    这个例程没有
要不你把例程贴出来

好,您看看

楼主:
我知道了,是这两句,在中断中开启了新的中断,所以相当于循环了
// Clear INT flag for this timer
    EPwm4Regs.ETCLR.bit.INT = 1;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3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网友(2015-06-03):
请问楼主程序中这几句的作用是什么啊?在PWM设置的最后。

  epwm4_info.EPwm_CMPA_Direction = EPWM_CMP_UP;   // Start by increasing CMPA &
   epwm4_info.EPwm_CMPB_Direction = EPWM_CMP_DOWN; // decreasing CMPB
   epwm4_info.EPwmTimerIntCount = 0;               // Zero the interrupt counter
   epwm4_info.EPwmRegHandle = &EPwm4Regs;          // Set the pointer to the ePWM module
   epwm4_info.EPwmMaxCMPA = EPWM4_MAX_CMPA;        // Setup min/max CMPA/CMPB values
   epwm4_info.EPwmMinCMPA = EPWM4_MIN_CMPA;
   epwm4_info.EPwmMaxCMPB = EPWM4_MAX_CMPB;
   epwm4_info.EPwmMinCMPB = EPWM4_MIN_CM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