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的可位寻址的疑问

楼主(2015-03-25):
单片机ROM是按照PC计数器来对当前程序执行位置进行计数,开始指向00,指向rom的地址。在RAM中,有可位寻址的 比如在SFR中地址能被八整除的可以进行位寻址,那么我想了解一下CPU可位寻址的内部硬件结构是怎么实现的?位寻址地址可能与RAM的字地址重合。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帮助我们了解其寻址原理?
新手初问,还望各位大神别见怪。
谢谢

网友A:
地址相同,指令不同

网友B:
用c语言吧,会自动分配,用汇编太累.

网友C:
这个是基本思路的问题,不是C和汇编的问题。同样是5楼,你不会把单位当成你家。地址就是楼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相同,指令不同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知道硬件实现的结构,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基本思路的问题,不是C和汇编的问题。同样是5楼,你不会把单位当成你家。地址就是楼层。 ...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的意思是是否cpu硬件有专门的实现位寻址的结构?或者说我是想了解CPU的硬件是如何实现字节寻址与位寻址的。我了解过在同样地址情况下指令不同实现的寻址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问的意思是是否cpu硬件有专门的实现位寻址的结构?或者说我是想了解CPU的硬件是如何实现 ...

这个我只能回答你是有专门机构,但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做应用的工程师不知道。估计楼主也很难找到,你可能得找个51内核的代码来看才能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知道硬件实现的结构,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内部的东西我不太清楚,但这种东西很简单

就像人名一样,可以有大名,还可以有小名,也可以有艺名,但都是一人

反过来说,比如李经理,有人事部的李经理,可能还有研发部的李经理,所以说李经理时还要加上部门才有意义

网友D:
因为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单独的位处理器,所以能够实现位寻址,与通用RAM的寻址是通过指令分开的

参: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 ... 3-01-04/15568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单独的位处理器,所以能够实现位寻址,与通用RAM的寻址是通过指令分开的

参:http:// ...

非常感谢您,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 。再次感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只能回答你是有专门机构,但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做应用的工程师不知道。估计楼主也很难找到,你可能 ...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是相关的一个内容,楼下的一位网友给有一个链接,可以参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东西我不太清楚,但这种东西很简单

就像人名一样,可以有大名,还可以有小名,也可以有艺名,但都 ...

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