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和用1个做有何区别?

楼主(2015-03-25):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人问过了,什么驱动电路优势,推挽就是上丶下半周分別去推。

不是你说的那些电路,是下面这些:

@king5555

网友B:
2个管子的可以有电流放大,但是其实并不需要电流放大。
然后,2个管子的,输出离控制信号比较“远”,浪涌静电之类的打击比较不容易打到MCU

楼主:
一个管的带宽更广吧?

网友C:
应该是pnp带后级。1,考虑上电的情况。2,如果负载比较轻那么要饱和所需要电流大,考虑端口灌电流问题而接出第二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np带后级。1,考虑上电的情况。2,如果负载比较轻那么要饱和所需要电流大,考虑端口灌电流问题而接 ...

pnp带后级的话,输入和输出不是反相了?
@张海2012

网友D:
如果输入驱动能力足够大,那么这两种电路只有同相反相的区别。

网友E:
同意楼上,双管反向并增加驱动能力,单管同向

老弟说反了。

网友F:
不懂分立元件是什么个原理

网友G:
单管低电平会有所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驱动能力足够大,那么这两种电路只有同相反相的区别。

3楼那2个图都是同相的啊

@maychang

楼主:
用双管,输入输出波形应该有延迟的吧?

网友H:
单管的好,省电,省钱,性能还好,当然,电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要稍微调整一下。
双管的,饱和退出延时时间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3楼那2个图都是同相的啊

@maychang

抱歉!没看清楚3楼下面图是发射极输入。
发射极输入,当然是共基极电路,没有电流放大能力,输入是多大电流,输出差不多也是多大电流(稍小一点点)。这对驱动三极管的信号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抱歉!没看清楚3楼下面图是发射极输入。
发射极输入,当然是共基极电路,没有电流放大能力,输入是多大电 ...

赞一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些电路,是下面这些:

上面的图,电平反相了2次,最后输出就和输入同相,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管的好,省电,省钱,性能还好,当然,电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要稍微调整一下。
双管的,饱和退出延时 ...

电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要稍微调整一下

是怎个调整法?
@gx_huang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面的图,电平反相了2次,最后输出就和输入同相,实现电平转换;

这个清楚,我要知道哪个更好些,怎个好法?

@mmuuss586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抱歉!没看清楚3楼下面图是发射极输入。
发射极输入,当然是共基极电路,没有电流放大能力,输入是多大电 ...

分别是三极管共射和共基电路,数字电路需要工作在饱和截至区域!
前者单个的输出电平(相位)会相反,后者电平(相位)输出不变。

楼主:
双管的输出对输入有延时,不能用在高波特率的场合吧?
@gx_huang

网友L:
两个主要是为了电平一致,如果是串口发数据,电平不一致,还要软件求反

网友L:
看错了,都是一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要稍微调整一下

是怎个调整法?

如果是低压到高压,则R2要上拉到低压电源。
如果是高压到低压,则R2最好修改一下,2个电阻分压,基极电压稍大于或者等于低压电源。
目的就是减少漏电或者上下电顺序对电路接口的影响。
你要确保任何一组电压没有加上,不影响另外一侧MCU的正常工作。

楼主:
由低压转高压,搭电路实测,波形有一个台阶,这是饱和退出的时间吧?
要消除这个台阶,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要使管子迅速截止吧?
以下的方法是否有效?
1、be极并联电阻
2、增大R1

@gx_huang
@Lgz2006
@maychang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看错了,都是一至的

楼主坑人:lol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由低压转高压,搭电路实测,波形有一个台阶,这是饱和退出的时间吧?
要消除这个台阶,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

你终于发现问题了!
第一种的原理图可以由3伏输入转到12伏高的电平(大小由电源决定)!
第二种原理图高电平只能达到输入的高电压+三极管饱和压降左右!

网友M:
完成一个功能,元件约少越好,这就是优势。"如无必要,不增实体",这是剃刀理论。

网友N:
大正、k5等都谈了很多有益问题
单管电路对楼主2.8转3.3存有一些难适应的问题,甚至还不如一个二极管——我倒是没有0.5V这么低压的转换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不影响高低电平的判断。如果要改善就是R2要小于R1,速率越高则电阻取值要小,小到TX足够驱动为准, ...

如果是2.8V转5V就会影响高低电平的判断了吧?
5V供电的 Vih=0.7X5=3.5V。

@king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把26楼图的3.3v电源改成5V就可以。

但是也会出现一小段像26楼图的台阶哦,这段时间达不到5V供电的 Vih,就会出错吧

网友O(2016-08-10):
引用 楼主:
电路根据输入输出电压不同要稍微调整一下

是怎个调整法?

假如你输出跟输入设备的工作电压一个5V一个3.3V,那么你信号口不能直接连接,就需要三极管将信号反向两次来连接

网友P:
感觉吧,2管与1管,最主要的区别是省钱,省了1个三极管的钱,及布板省空间;
另外,1管的一般只能低压转高压,而2管的隔离彻底,高转低、低转高随便;
相对来说,1管的要求前面驱动的下拉能力强,2管的要求前面驱动的上拉能力强;
波形的延迟,两种都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