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牛桥驱动

楼主:
win8.1 64位,现在驱动装上了,但是NuBridge.exe连接不,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2015-03-26):
牛桥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给科普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桥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给科普一下吧

调试用工具 Nu-bridge 牛卧堂上有 bin文件 资料下载
就是个下载器啊,编程器,烧录器,仿真下载器,翻译的时候,前面的单词是新唐的前两个,拼音很像,牛,后面的翻译就是桥梁,就是计算机和新唐MCU通信的桥梁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试用工具 Nu-bridge 牛卧堂上有 bin文件 资料下载
就是个下载器啊,编程器,烧录器,仿真下载器,翻译 ...

这下明白,谢谢你
这款东西有diy的吗
现在是集成到开发板上了吗

网友:
集成开发板的就不是牛桥吧。是link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