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1.5Kw220VAC,30米,电炉,用多粗的电缆

楼主(2015-03-26):
如上撰述,打算用2平方,又觉得浪费。1.5平方保险不?自家用。线打算户外穿管子。

网友A:
7A, 可用正品1.5

网友B(2015-05-01):
一共才30米,又是加热,当然2平方了。

网友C:
来回60米线,正常的1.5方紫铜则电阻约0.7欧,7A电流,线损约34W,如果购入电线质量不大行,不是紫铜或面积不足,则可能电阻会偏大,线损相应增加,自家用的东东,建议用大一码的线,2.5方的。标准没有你说的2方的线,不过你实际买到的,说不定就是这种非标的,店家会咬死说是2.5方的......

网友D(2015-06-04):
自家的东西还这么抠门,罪过罪过。

网友E:
2.5的放心,1.5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