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为什么LED手电筒老是出现频闪?

楼主(2015-03-26):
各位高手,本人制作了好几个超高亮LED充电手电筒以及充电台灯,发现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是出现频闪,也就是一亮一暗,我以为是开关问题,换了开关问题造就,又怀疑是锂电池的质量问题,电压不稳定,但我制作了好几个LED充电手电筒,难道都是锂电池的问题吗?我在锂电池的二端并接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没有用。现在我怀疑是LED的质量、制作工艺问题,但用于220V时就没有这种问题出现,本人一头污水,如何来解决这个LED的频闪问题呢?望高手们工给以指点一下哦!!!谢谢了!!!附上电路图

网友A:
锂电池吧。。。。试着减少led数量看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看下电压波形。

楼主:
没有示波器哦,就是使用10个LED也会出现频闪的问题,无法解决哦。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C:
直接这样通过二极管给LED供电这样没问题?
电流&电压没有超规格?

网友D:
不加电阻限流?
二极管有0.7V压降。
16个LED,每个20mA,共320mA.

网友E:
你有么有考虑电池的房贷你曲线,电池电压低的时候,你还以0.32A的电流放电,真正LED上的电压是多少?
你这种做法不合适的,建议你做boost电路,LED适当串联。此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串联一个二极管就是把锂电池的电压降下来哦,电压在3.2v

网友F:
好山寨的做法,没有任何限流措施?

楼主:
朋友,采用带保护板的聚合物锂电池是不需要考虑电流大小的,因为保护板本身具有自动调节电流输出的功能,也就是随负载电流的大小而改变的。

楼主:
但需要考虑保护板的输出电流的最大值,也就是说负载总电流不能超过保护板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G:
保护板在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护板在自动调整?

是的,锂电池保护板不仅仅对锂电池起到短路、过充、过放等功能,他还具备随负载电流的大小而改变。我制作的LED手电筒以及LED台灯有好几十个呢!上面的电路图是其中一个,我采用16个LED并联,3000ma的锂电池供电,使用到现在二年了哦,除了有点频闪之外,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哦。我知道有的朋友看不懂,不了解,不加限流电阻绝对不能保证LED是否会烧毁,如果这样理解我这16个LED早就瞬间烧毁了,而不是一、二年的事情了。你们也可以自己试一试哦,使用一个LED,采用带保护板充满电的聚合物锂电池,电流大小不要考虑,按照以上的朋友说法一旦接入立刻就烧毁,到底是否烧毁呢,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哦!如果试过了,又有什么想法,望朋友给一个回复哦!

楼主:
绝对正确,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电工?

网友H:
感觉楼主把保护板的功能想象的太强大了……
3.7V锂电直接接3WLED确实不烧毁,但是光衰啊亲!
保护板确实是有限流的功能,但是人家那是为保护设计的,你不能用来做LED的恒流啊,这样保护板很容易受伤的,然后就开始一闪一闪亮晶晶了……

网友I:
看楼主的原理图,LED闪是LED损伤了,建议增加恒流驱动IC,或限流电阻即可。
LED Vf值是随温度变化的,温度越高值越小,如果没有恒流或限流,点亮LED后,随着温度的升高,Vf值下降,电流上升,逐步超过额定值,损伤LED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楼主的原理图,LED闪是LED损伤了,建议增加恒流驱动IC,或限流电阻即可。
LED Vf值是随温度变化的,温度 ...

谢谢高手指教,知道了

网友J:
呵呵,楼主自以为是,看到17楼。楼主才知道自己原来很low

网友K(2015-05-12):
供电既不稳流又不稳压,当电压降低或带不动负载(LED)时,首先出現灯光闪㶧那是必然的!

网友L:
你先用表测下二极管和LED灯珠各自的电压和各LED灯珠的电流吧。
而且因为长时间工作,1N4007及LED灯珠会发热升温造成内阻下降,进而加大电流。从而引起了电流过大,保护板断开电路又自动恢复,如此循环.
可以在电路中串个10欧左右的电阻或者LED灯珠那并联个3V稳压二极管来解决问题。

网友M:
一闪一闪说明电池压降过大,不能提供那么多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了。我也觉得这样不合理,不如弄个升压电路,改成串联更合适

网友N:
加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