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nuc505在100MHZ主频,sram中运行速度,为什么比stm32 72MHZ还慢啊

楼主(2015-03-26):
    while (1)  //就只运行这两条语句
        {

           PB13_DOUT = 1;
           PB13_DOUT = 0;

        }

网友A:
CPU 速度 , 跟  IO 翻轉速度 應該不一樣 , 你這樣會測試到 IO翻轉速 , 不會測試到 CPU速度

网友B:
这个根本不是CPU速度,这个是IO端口的速度,IO也是CPU的一种外设,CPU的核心是处理数据,不是操作外设,操作外设不是CPU的全部。

网友B:
如果,你定义i++;像这种,不跟外设挂钩的运算才算是CPU速度体现。

网友C:
你是怎么测试的呢?
这个只能测试IO的速度吧

网友D:
可以搞得定时器,定时1s,然后再cpu中对i++计数,定时结束时将i读出,这个估计可以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速度 , 跟  IO 翻轉速度 應該不一樣 , 你這樣會測試到 IO翻轉速 , 不會測試到 CPU速度
...

恩恩,后面重新测试了,确实是引脚本身的问题,跟主频没关系。。。

网友:
主频是很高的,IO那是外设,CPU核心需要通过总线与所有的外设通信,外设的性能也会影响外设的工作,比如接收和发送。

网友:
所以,不能根据外设响应的速度武断的认为CPU核心慢

网友C:
我觉得测试方法或者概念有问题
IO速度和单片机的速度还是不同的

网友B:
不能拿IO外设的速度跟CPU核心速度比较。

网友B:
如果是进行运算,不牵涉外设,那么才能体现CPU核心的能力。

网友B:
就像两个人写字一样,一个人快,一个人写的慢,如果考试做题呢,写字慢的人脑子好用,很快就知道答案了,轻松写了个A,那个手快脑子笨的就不行了

网友E(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Z2s5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