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糊涂了 关于74HC4051

楼主(2015-03-26):
74HC4051使用+5V单电源供电。前面输入的音频信号是一个3.7V供电的芯片产生的,幅值很小,应该没有负的。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加偏置和隔直电容吗

网友A:
可以直通

网友B:
不能臆测,拿示波器用直流模式看下在说,有些芯片是内置负压电荷泵的,即使单电源供电,照样能输出以GND为基准电压的音频信号

网友B:
74HC4051是八选一的,楼主是只用了一路吗?那封装就太大了,有一类音频专用的模拟开关,单电源供电就可以通过最大-2V的负压信号,比如SGM3719,楼主参考下:

网友C:
多少还是加点负电源信号进去;
要不然你的0点输入会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臆测,拿示波器用直流模式看下在说,有些芯片是内置负压电荷泵的,即使单电源供电,照样能输出以GND为 ...

如果测试没有负的信号就可以直接连接路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测试没有负的信号就可以直接连接路了吧

是的,信号带直流偏执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