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cos-iii使用CCM内存

楼主(2015-03-26):
F407有64k的CCM内存,因为不能DMA访问,所以准备给ucos-iii的控制块和任务堆栈
但是问题是只要使用了CCM内存  ucos-iii就一直在idle任务中  不能调度出来AHRS是第一个创建的任务 ,请问这个CCM内存使用这么办?
64K不用很浪费。。。OS_TCB  TaskAHRS_TCB ;
static  CPU_STK  TaskAHRSStk[TASK_AHRS_STK_SIZE]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或者
OS_TCB  TaskAHRS_TCB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static  CPU_STK  TaskAHRSStk[TASK_AHRS_STK_SIZE] ;
都不行

网友A:
参考我们的例子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894088-1-1.html
示波器的代码和emWin的综合实例都是用的CCM。
或者参考这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们的例子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894088-1-1.html
示波器的代码和emWin的综合实例都是用的C ...

之前UCOS-III的移植就是参照您的教程,虽然把ucos-iii介绍的书看完一遍 但是后面移植基本没有什么具体的
多谢啦
之前没有搞到关于显示 把这个资料漏了
:)

网友B:
好资料,正研究这块呢

网友C:
不是搞这个的,进来看看。。。

网友D:
ucos iii比ucos ii好在哪里呢?
邮箱传递0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os iii比ucos ii好在哪里呢?
邮箱传递0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我还没有用到那么多,因为学的比较晚,看书的时候就是完整的看ucos-iii
现在的用到的功能还比较少 因为东西还没有逐步完善起来

网友D:
现在用ucos编程还是没有把系统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感觉和以前写单片机的程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