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LED移动显示汉字,视觉暂留问题

楼主(2015-03-26):
做了一个点阵16*16LED显示,需要让汉字不断左移移出屏幕。
80ms左右整体左移一位,移动的时候发现看着会晕。
老板说这是重影,要求看着不晕。但是我认为这是视觉暂留,不是重影。
想问下有做过类似的坛友,这问题是否有解决之道?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没用,除了将左移的速度降低,但是太慢了,会觉得是一跳一跳地再移,不合适。

网友A:
关键是刷新率,

移动显示,刷新率太低肯定不行的

网友B:
这种屏要想做的效果好看,必须增加分辨率,或者离远点看效果才好.还有可以用直径比较小的点阵屏效果也会比较好.

千瑞科技松翰单片机一级代理,免费快速软硬件开发.
QQ : 373085897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方式,驱动电路是自己搭的还是用的专用芯片,驱动方式不一样问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方式,驱动电路是自己搭的还是用的专用芯片,驱动方式不一样问题不一样。 ...

595级联

网友C:
多少个595?16个可以实现,4个也可以实现,处理完全不同,想问问题你倒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个595?16个可以实现,4个也可以实现,处理完全不同,想问问题你倒说清楚啊? ...

18个8*8点阵    11个595, 9个控制列数据  2个控制行数据。

网友D:
80ms这个,搞成可调整的,通过测试进行确定。

楼主:
问题解决,
刷新率跟移动位添加速度有关,目前我做成同步。
如一帧扫描16行。显示驱动中断内,1ms中断1次,那么16ms(一帧)完毕后,立刻左移一位,目前速度刚刚好,实现了我的要求,所以其它的没有再做深入。

网友E(2015-05-0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刷新率跟移动位添加速度有关,目前我做成同步。
如一帧扫描16行。显示驱动中断内,1ms中断1次 ...

lz,你移动显示放在那里的啊?中断里么?我放在主函数里的,感觉太吃CPU了,只要一执行移动显示,其他任务就卡起了。

网友F:
我也做了一款四个字整体移动的,也有这种现象。但是看起来亮度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移动显示放在那里的啊?中断里么?我放在主函数里的,感觉太吃CPU了,只要一执行移动显示,其他任务 ...

不卡啊,不要用Delay这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了一款四个字整体移动的,也有这种现象。但是看起来亮度高一点。

我测试出,刷新和左移时间比 1:16,显示就没有那种现象了。
比如你每1ms动态扫描一次,因为我的点阵要显示一个汉字16*16,所以扫描16行以后,就要整体左移一位。
我测试时只有这个点是可以让点阵完美移动的,跟单片机速度无关。
但是这样子有个不好,刷新率高,移动也就快了,所以这不是最终解决方法。

网友G:
推荐一个专用IC,性能稳定可靠,需要详细资料、样品可以联系QQ:3247925842。

概述
TA1670 是一种 4 通道的 LED  驱动控制专用电路,主要应用在 LED  大屏
幕显示模组驱动电路上,功能集成 74HC245D,74HC138D  及 4953  等芯片,同
时集成输出保护功能(无需 74HC04D) ,能配合 TM74HC595 完成显示功能,
简化原有驱动电路结构方式,芯片内置上拉和下拉电阻,使在 PCB 布线上更简
洁,性能更加可靠、稳定。
特性说明
  采用 CMOS工艺,4 个 4A电流源输出通道,适用于 P10  板(1R,32X16)
  内置 500KHz 的时钟振荡器
  GEI 外部使能控制输出
  在 16mS AI 不更新数据时看门狗自动关闭P0-P3 的输出
  CLKI、LEI 输入内置上拉电阻,POMS输出内置下拉电阻
  封装形式:HSOP28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卡啊,不要用Delay这类就行了

我是这样做的的移动。每移位一次就刷新。
//左移显示函数:
void P10DisplayLeftMobil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
{
    //x-左移动终点的位置,从0开始;num-汉字个数;p-汉字点阵数组
    unsigned char i, j, k, l, m, len;
    for(k=0;k<num;k++)//汉字个数
    {
        for(j=0;j<16;j++)//一个16*16点阵的汉字要移16位,每移完一位后显示缓冲区的数据
        {
            for(m=x;m<N-1;m++)//对缓冲区里的汉字点阵数据左移处理
            {
                for(i=0;i<16;i++)//移完32字节
                {
                    //左边字节左移一位,右边字节的最高位补上
                    buf[m*32+i]=(buf[m*32+i]<<1)|(buf[m*32+i+16]>>7);
                    //前字右边字节左移一位,下一个汉字的左边字节的最高位补上
                    buf[m*32+i+16]=(buf[m*32+i+16]<<1)|(buf[(m+1)*32+i]>>7);
                }
            }
            for(i=0;i<16;i++)//将显示汉字逐个移入最后一个缓冲区
            {
                buf[(N-1)*32+i]=(buf[(N-1)*32+i]<<1)|(buf[(N-1)*32+i+16]>>7);//
                if(j<8)
                    buf[(N-1)*32+i+16]=(buf[(N-1)*32+i+16]<<1)|(p[k*32+i]>>(7-j));//移入汉字的左半边
                                 else
                     buf[(N-1)*32+i+16]=(buf[(N-1)*32+i+16]<<1)|(p[k*32+i+16]>>(7-j%8));//移入汉字的右半边
                        }
            for(l=0;l<MS;l++)//这部分最好放在定时中断函数里
            {

                P10DisplayBufDat();//显示缓冲区的数据
                if(ENableKey){ENableKey=0;return;}
            }
        }
    }
}

网友H:
板凳说得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推荐一个专用IC,性能稳定可靠,需要详细资料、样品可以联系QQ:3247925842。

概述

驱动16个8X8模块(4个汉字)需要多少块TA1670和其它元器件?

网友F:
目前用的max7219.

网友G:
你用max7219驱动16个8X8模块(4个汉字)应该要16个max7219吧。如果你是用max7219的话可以用我们的TM1629  16X8段LED驱动了,类似于max7219了,那就只需要8个,而且价格也便宜。如果用专用LED点阵看板的芯片TA1670,应该主要1个TA1670,8个TM595吧就可以实现。如果需要可以联系QQ:3247925842交流

网友I:
视觉暂留造成的,解决办法是,扫描完一帧,就移一个点,这样就不会重影。
另外,移动显示时,字会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做的的移动。每移位一次就刷新。
//左移显示函数:
void P10DisplayLeftMobile(unsigned char x, ...

不知道你的其它任务是什么任务,按道理整个显示任务执行时间应该不大于2ms,而如果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其它任务卡,起码要100ms左右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其它任务是什么任务,按道理整个显示任务执行时间应该不大于2ms,而如果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其它 ...

其他是 按键、串口、2.4G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视觉暂留造成的,解决办法是,扫描完一帧,就移一个点,这样就不会重影。
另外,移动显示时,字会倾斜。 ...

字会倾斜可以解决,1/16扫时,来回蛇形选通。

网友K:
我曾经也做过16*32的点阵万年历,,整体移动的效果真心不合适,,看着眼晕。。降低这个情况的办法就是增大刷新率,或者离远点儿看,或者增大分辨率。。最后的我移动的效果改成静态切换效果了。。

网友L(2016-03-04):
您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

网友L:
楼主,最后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L:
多次试验发现,只有左移一位,然后刷屏一帧,就不会有重影,如果连续两次刷屏中间没有左移,再刷屏就会有重影...

网友M(2019-12-25):
引用 网友J:
字会倾斜可以解决,1/16扫时,来回蛇形选通。

大神,
最近也在做LED点阵屏项目。192列*32行点阵,1/16扫描方式,ABCD行选,刷N帧更新一次左移数据(N可以控制移动速度),在制作32点阵文字显示时,字体会倾斜(0~15行和16~31行的显示会分别倾斜,15行和16行会有一个灯的错行)。看了您的留言,我这边实验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其中0~15~0~15这种扫描方式和0~15~15~0~0~15这种两种扫描方式会出现葫芦状字体,中间字体较宽,上下两头字体较窄。数据刷新在一帧或者一个来回都试过。 希望有做过的大神多给提示点经验,感激不尽。速度越快,现象越严重,刷新频率在108hz左右,应该不低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视觉暂留造成的,解决办法是,扫描完一帧,就移一个点,这样就不会重影。
另外,移动显示时,字会倾斜。 ...

请问您解决字体倾斜的问题了吗,研究了一个多星期了,各种实验还是没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解决字体倾斜的问题了吗,研究了一个多星期了,各种实验还是没结果。 ...

字体倾斜是由于扫描+视觉暂留引起,不容易解决的,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扫描减弱。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字体倾斜是由于扫描+视觉暂留引起,不容易解决的,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扫描减弱。 ...

谢谢回复,自己做的东西和前辈的差距有点大。刷新频率又提不上去了。被这问题难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