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fileoshell

楼主(2015-03-26):
通过串口升级程序需要hex2000和fileoshell.exe,hex2000我知道,可是fileoshell.exe在哪里,在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具体地址,求大家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qiytech.com/jiejuefangan/gongyekz/922.html
我参考的是这种方法

你网上找个hex转bin的文件    然后再批处理里面
****.exe -i Example_2803xAdcSoc.hex -o Example_2803xAdcSoc.bin
*的位置填上你下载的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网上找个hex转bin的文件    然后再批处理里面
****.exe -i Example_2803xAdcSoc.hex -o Example_2803xA ...

哦了,我之前看到过hex2bin这个软件,主要是我想知道fileoshell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在网上搜不到任何信息,另外版主提供的思路很好,就是里面的Example_2803xAdcSoc要换成我的hex文件名:P

楼主:
谢版主了,最后的做法是用hex文件通过串口升级,结合c2prog已经成功了,结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了,最后的做法是用hex文件通过串口升级,结合c2prog已经成功了,结贴了 ...

串口烧写的方法在产品升级等中使用比较多
还望你有时间能够开贴详细讲解一下